50翼展的水机用什么翼型?

楼主(2021-06-22):
我是新手,想要搞一架小水机,准备8520空心杯双发,双浮筒式,正在纠结是kfm翼型还是凹凸翼型
还有,kfm翼型台阶占弦长的多少合适?

网友A:
50翼展水机难度较高,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翼展水机难度较高,顶你!

那到底用什么翼型啊!!!!!!!!!!!!!!!!!!!!!!!!!!!!!!!!!!!!!!!!!!!!!!!!!!!!

网友:
凹凸翼型

楼主:
顺便问一下,8520空心杯推力是否大于70g

网友A:
8520空心杯电机加减速组最大拉力80克,50翼展翼形就凹凸最好,升力足,但水机不好搞,水表面张力加水机的重量起飞难度增加,如重量控制在40克以下起飞就不难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20空心杯电机加减速组最大拉力80克,50翼展翼形就凹凸最好,升力足,但水机不好搞,水表面张力加水机的重 ...

谢谢,我想的是用双发直驱,最大重量多少?

网友:
双发80克以内最好。

网友:
空心杯搞水机,进水就玩完。直流电机电刷不能遇水吧。

网友:
无刷电机有优势泡水里就当是潜水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2185

谢谢,方案已改为1104无刷双发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