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入手双电机航模的困扰

楼主(2021-06-22):
入手双电机的航模,电子设备已经有了,想淘一架空机自己组装,就是不知道双电机和电调之间如何连接,如何控制双电机的转速一致,控制转弯怎么操作的,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什么功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Y线连接俩电调 然后从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还有一种是编程混控 设定空闲通道接第二电调 然后还可以和方向舵联动差速运行

网友:
楼上的说了用Y线连接,是比较好连的方法,低档控也能用,但要剪断一组的电源线。

楼主:
但是futaba这种控不懂怎么去校准油门行程或混控功能,本地很少人玩模型的,没有师傅指导。
来自微站

网友A:
两个电调的的正负极不要同时相连,会烧的。控制线用Y线,电源随便接一个,或者买那种不带bec的电调,用外置bec。
最好不要用电机的差速来控制转向。还是用副翼和升降。

网友:
Y线连接电调最简单省事。我的双发冲浪者就这样弄的,只不过我的电机电调是穿越机上移植过来的,电调上没有BEC供电,就不存在剪断一边电源线的环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调的的正负极不要同时相连,会烧的。控制线用Y线,电源随便接一个,或者买那种不带bec的电调,用外置 ...

为什么不要用电机的差速来控制转向,有什么弊端?请详解,谢谢

网友:
大家提供的方法都可以用,看懂了就大胆试试,先不带桨,没什么危险,都是简单的事。

网友:
双发很简单的,转速不一致是品控的问题。一般同一个厂家出的同一个型号的电机,电调。同时接收遥控器信号是一致的。所有设备连接以后两个电调同时通电校准油门行程就行了。严格说起来两边拉力肯定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玩的是遥控航模,是受控的,不是静态,更不是自由飞。受到大自然风吹草动的影响,修正一下即可。拉力不一致,毛毛雨拉。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Y线连接电调最简单省事。我的双发冲浪者就这样弄的,只不过我的电机电调是穿越机上移植过来的,电调上没有BEC供电,就不存在剪断一边电源线的环节了.

网友B:
请问是剪断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线吗?剪断了对应的电机还能转?电池怎么连接呢

网友:
futaba设置两组混控就可以实现油门和方向差动控制,一组是油门主方向仆,一组是方向主油门仆,之间的方向正负联动关系自己摸索一下便知,注意设置时桨去掉

网友:
两个电调,用一个电池供电,买个并联线就行,一个电池供两个电调,然后电调的信号线用一个y线。然后再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剪断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线吗?剪断了对应的电机还能转?电池怎么连接呢

剪断电调的电源线是指连接接收器端的那三股细线,即控制线,其中一股是红色的,是输出5伏·的BEC电源线,每个电调上一根,剪断其中一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剪断电调的电源线是指连接接收器端的那三股细线,即控制线,其中一股是红色的,是输出5伏·的BEC电源线,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