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固定翼1806-2300kv电机配6寸桨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想改69cm翼展的手抛机,用1806 2300kv的电机配6寸2叶桨,背推,这动力配置怎么样?会不会太快?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48CM的不觉得太快。

网友A:
快?快不是毛病!只要不是动力不足就行,动力充沛快了油门小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快不是毛病!只要不是动力不足就行,动力充沛快了油门小点就好啦

好的 谢谢大佬啦

网友B:
这动力有点大了吧,69CM的1306电机,2s动力就足够了,你这个动力可以拿来改84CM的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动力有点大了吧,69CM的1306电机,2s动力就足够了,你这个动力可以拿来改84CM的手抛

电池用的是18650 2s1p,电池100克重,这个动力能不能飞起来?总感觉有点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用的是18650 2s1p,电池100克重,这个动力能不能飞起来?总感觉有点重啊

手抛机要控制重量,不能太重了,太重了飞起来像DaoDan

网友D:
这不是快不快的问题,是会不会太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快不快的问题,是会不会太重的问题

感觉有点重了,手上没有称还不清楚具体多沉,等回头找个称秤一下,再不行就直接改84cm的

网友E:
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合适,18650的电池很重的,电机和浆够大,就是飞机估计翼展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重了,手上没有称还不清楚具体多沉,等回头找个称秤一下,再不行就直接改84cm的

建议你用11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抛机要控制重量,不能太重了,太重了飞起来像DaoDan

我也是担心太重飞起来不好控制,手抛了一下机头往下载,副翼朝下还能平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合适,18650的电池很重的,电机和浆够大,就是飞机估计翼展不够

准备换84cm大机了,感觉68的太小了,载重也不行,后期升级空间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