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入坑航模充电器怎么选?B6和D6PRO简要对比介绍

楼主(2021-06-23):
【【Yang_FPV】入坑航模充电器怎么选?B6和D6PRO简要对比介绍-哔哩哔哩】https://b23.tv/gPsf5v

网友:
D6不要买pro

网友:
D6pro用户路过, 自带的220V电源虽然喂不饱这台充电器,但我同时5A电流充两块6S5200电池没什么问题,接近1C了。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场有220V电源的地方,这东西不需要额外带电源,很小巧和方便。  如果彻底没有接220V的需求买更便宜的D6好了。 反正我觉得D6再外加个电源,这充电器小巧的便携性就彻底没有了不如买个大家伙。
B6我是不建议你买,对电池不是很好。 充电器和遥控器一样属于要用很久的东西,买你能买的起最贵的避免以后重复投资。至于飞机本身,买你能炸的起而不是炸了会很肉痛的。

网友:
家里用D6 PRO  外带Q6pro

网友:
一步到位a12pro

网友:
同意楼上!一步到位买A12Pro吧!
串冲平衡冲都行!玩小鸡的话冲小电池也很给力,大鸡可以直接冲12S

网友:
308  A12一步到位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