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绿篱机上的磁飞轮要有两个磁铁

楼主(2021-06-23):
绿篱机上的磁飞轮上为什么要有两个磁铁,而且两个磁铁还要有一定间隔,有些磁飞轮有三个磁铁,为什么呢

网友:
绿篱机是什么

网友:
来自微站

网友A:
每块磁铁都有两个极 N极 s杨构成闭合磁场 在其它条件相同下 磁场强度越大 发动机线圈中电感应越强  火花塞产生的电火花越强  割草机飞轮上的两块磁铁杯性是垂直于飞轮轴心的 这样作用于发动机高压线圈的磁场最强 如果用U型马口磁铁磁场效果是相同的 但磁铁会增大  飞轮涛造强度会下降 如果用方型或长条型的磁铁 作用于钱圈的磁场不如前述形式的大  三块磁铁的飞轮 左右两块垂直于线的磁级性相反中间那块极性指向左右两块 个人认为是为了增大磁场用的  但效果不大 实际成品中用两块磁铁的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块磁铁都有两个极 N极 s杨构成闭合磁场 在其它条件相同下 磁场强度越大 发动机线圈中电感应越强  火花塞 ...

你真厉害,只有你能说出点所以然来,膜拜

网友:
其他小型航模汽油机的磁钢也是相邻两块磁钢,为什么,也困扰我。

网友B:
磁电机点火的汽油机,前面的磁铁是发电蓄能的,后面的磁铁是点火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电机点火的汽油机,前面的磁铁是发电蓄能的,后面的磁铁是点火触发的,

那三块磁铁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电机点火的汽油机,前面的磁铁是发电蓄能的,后面的磁铁是点火触发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对啊这两块磁铁的极性是不同的,产生的交流电一个是正半周,一个是负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