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Futaba遥控重新对频后,油门切断模式,摇杆未动情况下,尾电机高速狂转

楼主(2021-06-23):
M2 V2版本,无炸鸡,飞控上电偶尔会飞控又滴一声仿佛重启,但是操控又不影响,于是决定接收机遥控重新对下频。结果对频后,Futaba 遥控器在油门切断模式,摇杆未动的情况下,尾巴开始高速狂转,还好主电机带着大桨未转动,一直3D模式各种动作都很好飞,对个频还出了幺蛾子。

悲催的是,重新上电,主电机旋转正常,尾电机再不动了,重新插拔也不转,也没有烧漆包线的痕迹,上电加油门,主电机正常旋转,换个伟力的无刷电机插上测试也没有任何反应。

M2尾无刷的电调废了?对个频,无油门,电机为什么高速狂转,这飞控安全设计还是让人有些后怕。

网友:
那个futaba对频的接收机接触不好,要用胶粘牢

网友:
寄给彪哥看一下17502199123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朗宇售后支持电话,听说朗宇的售后还是很好的。

当时朗宇M2支持网站打不开,没找到售后电话,就凭着做通信人的经验,拆了飞控对插的接收和电调板,重新上电,对频后,果然奇迹般恢复了。
已连续飞行一周再无故障重现。据此判断,接收和电调板四角对插的并无锁紧的设计,在剧烈震动,包括可能的炸机冲击中,出现接触不良的概率大大增加,因而会导致类似偶尔失控,掉转或重启的现象。

以上经验仅供有类似经历的模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