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控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用了十多年了,油门杆突然卡死,炸鸡,发现摇杆轴轴向移位,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A:
我6ex也10年了,清理下润滑脂点一点502固定下就好了

网友B:
时间长了固定胶失效了,重点点固定胶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不知是不是所有控都是用胶水固定的,有没有用顶丝或者弹簧卡的,

网友C:
十几年塑料都老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塑料都老化了吧
没有啊,打开看看里面挺好的,没有老化,把轴顶回正常位置,一切正常,不明白,为啥用胶水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