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cm手抛机改电动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2021-06-24):
最近在做手抛机改电动,用的是翼展68cm那款,动力配置:1806-2300kv无刷电机,6寸2叶螺旋桨,18650锂电池2s1p。想问一下这个配置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感觉18650有点重,飞机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A:
18650是有点重,用在68手抛机上面感觉机头会沉。因为我刚刚买了一组2s的,105克,装在84手抛机上头稍微重了那么一丢丢,我之前是800电池加配重才94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是有点重,用在68手抛机上面感觉机头会沉。因为我刚刚买了一组2s的,105克,装在84手抛机上头稍微重了 ...

我的也是,感觉有点沉,而且还太大不好安装,你的用了没?飞起来好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感觉有点沉,而且还太大不好安装,你的用了没?飞起来好控制吗?

我的18650电池昨天才到货的,还没飞,估计得下周末才有时间飞了,因为总重量就比之前重了10g,我觉得影响不大,主要是我的飞机大,84cm的,所以觉得影响不会大,就是安装稍微困难点,电池体积有点大。 我那个是背推,重心高,纯手动控制不是很好飞,上周加了nx3飞控,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8650电池昨天才到货的,还没飞,估计得下周末才有时间飞了,因为总重量就比之前重了10g,我觉得影响 ...

麻烦等您的18650试飞后回复一下使用效果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等您的18650试飞后回复一下使用效果哈

可以的,估计得下周末才能去试飞了

网友B:
楼主试飞了说说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飞了说说感觉啊,

做到一半了,感觉我这电池太重,载机又太小,综合考虑后准备上84cm大机

网友C:
68cm翼展的电池一般50~80g合适(具体是个模糊的范围),再沉,即使配平解决了,也就没有飞的味道了。俩18650肯定是过重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cm翼展的电池一般50~80g合适(具体是个模糊的范围),再沉,即使配平解决了,也就没有飞的味道了。俩1865 ...

不纠结了,准备换84cm的手抛机了,谢谢您的宝贵建议

网友A:
我的84厘米的昨晚刚刚做完,加了一个NX3EVO飞控,2s3000电池,挖的舱室正好能放开,重量351克,重心正好。你的电池用在84上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84厘米的昨晚刚刚做完,加了一个NX3EVO飞控,2s3000电池,挖的舱室正好能放开,重量351克,重心正好。 ...

好的,谢谢啦,期待你爽飞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84厘米的昨晚刚刚做完,加了一个NX3EVO飞控,2s3000电池,挖的舱室正好能放开,重量351克,重心正好。 ...

求教一下模友,我买套了fms850守护者一套控和电装,想装到84cm手抛机上,电机是2315kv3850,2s 850锂电,动力够用了嘛?这飞机重心?大概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一下模友,我买套了fms850守护者一套控和电装,想装到84cm手抛机上,电机是2315kv3850,2s 850锂电, ...

这电机太大了点,估计有点重。重心在距离机翼前缘2/5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