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130a高压版带bec

楼主(2021-06-24):
飞到空中突然停转,然后又重新启动,应该不是保护,每次基本都会出现。有人遇到过这问题么。别的都检查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有状态灯 出现问题的时候落下来别断电看看闪啥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状态灯 出现问题的时候落下来别断电看看闪啥灯

有啥说法吗?指示灯颜色对应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说法吗?指示灯颜色对应啥

网友B:
试过几次,是电调信号线接触不良
来自微站

网友:
陀螺是不是neo,电调是不是接在neo上,飞机震动大不,我碰到neo内部连线震断导致飞起来油门时断时续。交叉测试(油门线插到接收机上),看了电调的日志之后才发现是neo里面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几次,是电调信号线接触不良

我回去检查一下

楼主:
陀螺仪蓝vbar,震动不大,到时候连上蓝牙看一下日志

网友:
是不是k牌电机

网友C:
遇过,
不过我的是电调信号线插在K8上出现的,出现频率一般,折腾了2个月,
最后把电调信号线拔下直接插接收上
就在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过,
不过我的是电调信号线插在K8上出现的,出现频率一般,折腾了2个月,
最后把电调信号线拔下直接插 ...

哦哦

网友D:
130A V4 bec的通病,不用bec2s直推,或者加电容、后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A V4 bec的通病,不用bec2s直推,或者加电容、后备电源。

bec 油门线都插接收机就好了,检查了半天,线啥的都没问题。没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过,
不过我的是电调信号线插在K8上出现的,出现频率一般,折腾了2个月,
最后把电调信号线拔下直接插 ...

我这个也是,今天看了一下我把油门和bec都插接收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加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电容吧

我把bec和油门都插接收机就没事了

网友F:
是不是才开始螺旋桨转起来后突然转速软一哈,但转速很快又转起来,转起来过后飞就没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才开始螺旋桨转起来后突然转速软一哈,但转速很快又转起来,转起来过后飞就没事咯

对的,最近飞改插线已经完全正常了,我飞了不到20电,基本没啥问题了

网友:
我的铂金130A最近风扇不转了,风扇拆下来用5V电压测试也是好的,就是插到电调上就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