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迷你巡航者极易失速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刚做了一架迷你 巡航者
空机翼展80cm  长度63cm  不含电池重量325g    1806  2300kv 2个    5045三叶桨 12A电调  2-3s 1000mah移动配重  设置混控差速 无方向舵  有升降舵  附带MC自稳飞控接收机
地面测试:手动各舵面正确,油门和差动混控正确,副翼正确。舵量方向设定40%
首飞发现 此机失速点很高,速度低于1/3油门直接失速螺旋坠地,失速前毫无征兆,无翼尖摆动的征兆,基本无低速和滑翔性能。本人刚入门螺旋改出成功率不足3成。炸鸡炸的信心不足。
先求教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失速点,甚至改到能低速无油门滑翔。避免每次减油门滑翔、转弯、降落都发生失速螺旋的隐患
借用一张老外此款样机安装视频截图

网友A:
失速跟油门无关,只跟升降舵位置有关。油门就算关到底,飞机也只会自动机头向下俯冲,速度保持不变,不会失速的。所以可以飞高点找找失速时升降舵位置,以后不论油门大小,只要拉杆不要超过这个位置就不会失速。至于这飞机为啥失速点高这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速跟油门无关,只跟升降舵位置有关。油门就算关到底,飞机也只会自动机头向下俯冲,速度保持不变,不会失 ...

正常时速高于1/3油门平飞时,一切正常,只要慢慢减速和加升降舵,意图滑翔,速度一慢就瞬间螺旋下坠,感觉符合失速螺旋特征
平飞时不管差动转弯或副翼转弯,只要速度一慢就瞬间螺旋下坠,
降落下降时,速度一慢,也。。。。。。目前只能中速加小舵量俯冲,快接地才敢微翘头减油门。涵道机降落也不过如此难度吧。。。。

网友B:
这个飞机看样子飞行阻力不小,关油门后速度下降会很快,继而失速。想要滑翔性能好,个人感觉需要阻力小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时速高于1/3油门平飞时,一切正常,只要慢慢减速和加升降舵,意图滑翔,速度一慢就瞬间螺旋下坠,感 ...

顾名思义,速度低就失速,正常的。你想滑翔,油门可以关,但是升降舵不要动,关油门平飞是不可能的。。。涵道机差不多也这样,肯定是不能当KT板飞。我飞涵道就是在高空降低油门,然后找到失速时升降摇杆的位置,降落时拉杆不要超过这个位置就行。降落时主要是能量管理,收油门把高度势能耗尽就行了,速度用升降舵控制,但不要超过失速点。曾经105涵道半空桨叶飞了,用这个方法调头180度安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看样子飞行阻力不小,关油门后速度下降会很快,继而失速。想要滑翔性能好,个人感觉需要阻力小才行 ...

我这款 电线基本内置了,飞阻应该不大,中速、满油门相应也跟得上。
别人家手抛滑翔机改遥控,机体舵机电池电线乱七八糟,照样还可以滑翔。。。。

要是本机关键点是超重、翼载荷大、极易失速,那么就是死结了,目前我看看减重基本减不了多少

目前 求教论坛大佬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提高适航性和可控性。。

网友A:
楼上说的也对,看这飞机发动机舱,后机身那里迎风面积似乎不小,俩电机又重,导致低速阻力比较大,滑翔性能像你描述的那样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速度低就失速,正常的。你想滑翔,油门可以关,但是升降舵不要动,关油门平飞是不可能的。。。 ...

高速关油门,还能平飞或缓慢降低高度下滑中速平飞关油门,飞机就俯冲,不拉升降直接失速螺旋

看来是不是关键在于机体超重 翼载荷大,造成低速升力不够,导致低速极易失速螺旋。
要是按您的持续中高速飞行,中速升降舵下滑降落,这个感觉已经超出我飞行技能之外了,此机减重我看看是减不了多少,是不是只能先换机练习此技能,这架只能挂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关油门,还能平飞或缓慢降低高度下滑中速平飞关油门,飞机就俯冲,不拉升降直接失速螺旋

关油门俯冲,不拉油门不会失速吧,下次你可以试试。其实失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拉升降舵。基本上你不拉升降舵永远不会失速的,不论飞机油门大小,当时速度高度姿态等等。。。高速关油门能平飞其实它速度是在慢慢下降的,它的动能暂时充当了发动机。具体这飞机的性能像你说的,应该是没啥改进余地了,正常表现就这样。其实就是降落和转弯时别拉太多升降就行,保证不会失速,落地速度可能稍快点,就当涵道落么。。具体多少是太多,以后失速时你注意下升降摇杆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太多了。。。
另外失速的表现是阻力瞬间增大导致速度迅速降低。关油门不拉升降杆应该是俯冲状态,这飞机因为重,虽然高度可能降低很快但速度不变,并不是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也对,看这飞机发动机舱,后机身那里迎风面积似乎不小,俩电机又重,导致低速阻力比较大,滑翔性能 ...

翼展80   长度63  求教下,这种飞机尺寸比例的优缺点。谢谢

我其他 KT 3D机  翼展86  长度95  操控性极好
            KT 苏27   翼展55 长度70  操控性也不错,低空甚至可飘降
           KT  双翼3D机   翼展40  长度55  操控性就很差,太灵活,太受风向影响,但低空失速有征兆,可预警措施或方便改出。

本想搞个 双发大翼展 力求提高操控性和兼顾可玩性。没想到变成失速陷阱。。。。

网友A:
飞机设计方面我也没经验哈,可以算算翼载荷,感觉可能会相比较高一点。另外看到你装了飞控的,如果飞控在自平状态,其实也会更容易失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机设计方面我也没经验哈,可以算算翼载荷,感觉可能会相比较高一点。另外看到你装了飞控的,如果飞控在自 ...

我也觉得,可以尝试去掉飞控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下重心略微往前调一点点,看看有没有改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款 电线基本内置了,飞阻应该不大,中速、满油门相应也跟得上。
别人家手抛滑翔机改遥控,机体舵机 ...

两个发动机舱那里,迎风面是两个巨大的矩形面,不是流线型,个人感觉阻力会偏大,座舱那里也不是流线型。我觉得外形首先得尽可能做成流线型,然后就是减重。手抛机那个,如果只是一些线裸露在外面其实影响不大,毕竟截面积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可以尝试去掉飞控试试

MC的飞控只是个全自稳的飞控  只关注副翼和升降舵
另外说下 此机副翼和升降舵尺寸不大

网友:
翼载荷太大了,kt的翼型升阻比也不高,失速点自然就高了
装小一号电装 或者大一号机子会好些
80翼展的1806双发,注定是高速机了
这个尺寸,起飞在300以内才会获得比较好的低速性能

网友:
重心前移一些,加大或者减小尾翼面积,这两个方面试试。我做了几种翼展比你的小,重量比你大的飞机,不会失速,速度慢只会掉高度
来自微站

网友:
几个可能的方向,检查一下:
(1)前后/俯仰重心是否配平了
(2)机翼翼尖的安装角是不是比翼根安装角还大(从而形成了正扭转),有时候自己做的飞机,表面看没有正扭转,但实际由于翼型不均匀存在气动正扭转——目标是要形成气动负扭转,负扭转不易陷入失速。
(3)检查电机安装角,这一般是开油门俯仰力矩正常,关油门就头轻的一个检查点
(4)平尾安装角是相对于主翼而言的,也看看,有时静态俯仰重心,但尾翼有过大的负安装角或存在气动负安装角,都会表现为“气动头轻”
毕竟没有图,难免放空炮,仅作提醒,说得不对的,请忽略。祝爽调爽飞!

网友D:
一样,这机型我做了三个,80翼展,1.4翼展,1.8翼展。。。没一个能飘的,收油就栽。
我猜的,翼型升力较强阻力大,另一方面超重,巡航速度和失速速度过于接近,导致低速性能很差。
上次遇到这问题我到优酷上找了几乎所有的巡航者飞行视频,发现没有一个是优美降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这机型我做了三个,80翼展,1.4翼展,1.8翼展。。。没一个能飘的,收油就栽。
我猜的,翼型升力较强 ...

上图了
飞机驾驭不住,已经拆掉电装,当静态了

网友:
放弃原机翼型,直接上kf翼型。另外检查机翼攻角,个人经验,我认为必然是攻角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了
飞机驾驭不住,已经拆掉电装,当静态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9190&highlight=
我的~~
里边有个视频
降落时能看出来,稍微收一点油高度就掉的非常厉害,每次降落都比较心慌~~

网友:
减少飞机重量,机翼选用大升阻比翼型,即把机翼加厚点,增大垂直尾翼的面积

网友:
你这个是翼载荷太大了吧,翼展虽说80可是近似椭圆翼尖面积并不大,而且没装电池就已经325g了。我之前买的高速机700翼展,商家给的带电池重量也只在320g。你算一下推重比和翼载荷吧,分析完可能会有所帮助。

网友:
而且直觉垂尾的面积也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