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00设置3D6G的问题

楼主(2021-06-25):
说明说上只写了一句用futaba控自己设置,应该设置哪个通道
6g模式是说左右摇杆都推到一下三秒,3d的模式怎么开呢

网友A:
我是K110  GYRO里 TYPE改NORM RATE自稳我是80 3D的话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K110  GYRO里 TYPE改NORM RATE自稳我是80 3D的话是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正确,关联菜单-》功能-》将通道5设置为“起落架”,并指定一个开关,就是切换3g,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正确,关联菜单-》功能-》将通道5设置为“起落架”,并指定一个开关,就是切换3g,6g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正确,关联菜单-》功能-》将通道5设置为“起落架”,并指定一个开关,就是切换3g,6g

他说的没错k110是这样设置的,k100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在5通道设置  把5通道设置成起落架  就可以了  数值100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没错k110是这样设置的,k100就不知道了

k100也是,我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5通道设置  把5通道设置成起落架  就可以了  数值100  100

就按这办法弄好了,谢谢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正确,关联菜单-》功能-》将通道5设置为“起落架”,并指定一个开关,就是切换3g,6g

请问,FUTABA T8J菜单里没有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
k100和k110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你搞明白k110,k100也就明白了

网友:
https://www.tw-futaba.com.tw/Portals/0/FTB_Product/RC/Files/TX/T6K.pdf
應該不會差太多吧
模型選直升機以後找陀螺儀
mix是開啟或關閉功能
sw指定用哪個開關控制
然後下面的值0是3D模式、>0是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