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6-25):
我是一个新手,如题,关于水机有几个问题:
1,水阶有什么用
2,水阶占浮筒长度的多少
3,用epp板做的浮筒好用还是用KT或其它板材做的浮筒好用
4,浮筒长度与机长有什么比例关系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先不要水阶,这样就体会深刻了
其它的可以先搞大点,慢慢缩小,就可以找到最好的尺寸和断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先不要水阶,这样就体会深刻了
其它的可以先搞大点,慢慢缩小,就可以找到最好的尺寸和断阶位置

网友:
水阶的话有助于起滑

网友:
百度,潜艇的超空泡能深刻理解

网友:
水阶让飞机在离水前瞬间减小跟水的接触面积,保持最合理飞行姿态。水阶的理论位置在力心(重力与升力还有其它各种干扰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正下方。这是个人的理解和总结

网友B:
补充一点,有助于改善滑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有助于改善滑行速度

网友:
水上飞机的浮筒,都有断阶。原理就是滑行到一定速度后断阶后面的部分会离开水面,这样由水的表面张力形成的“粘性”会减小很多,这样飞机才能离水起飞。如果没有断阶,整个浮筒与水的接触面积很大,表面张力形成的“粘性”飞机无法离开水面,无法起飞。

网友(2022-09-17):
浮筒的断阶对于水机来说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断阶飞机很难离开水面,我曾试过,水的表面张力会紧紧粘住你的飞机起飞很困难,只要在浮筒后面切一断阶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