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2za 無法對頻

楼主(2021-06-26):
請問 2.4g 接收R6208SB  發射模組是TM-14 在T12za 無法對到頻 是哪出了問題?
拿一個新的Futaba 2.4g接收 是否要在t12za裡設置 代碼 區域碼 才能對的到頻?
我直接壓對頻鈕在加入4.8電源 或是先加電源在壓按鈕 都無法對到頻

网友A:
制式选对了没有?拿另外一台遥控器对频确定接收机没问题先,不然都不知道从何入手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选对了没有?拿另外一台遥控器对频确定接收机没问题先,不然都不知道从何入手排错

沒其他搖控器 兩個相同接收都一樣問題

网友:
先选择对制式。。。。然后看你的12z区码和你的接收机范围对不对。。。

楼主:
找不到在那邊 可以選擇制式 只有一個2.4g的

楼主:
搖控器跟接收R6208SB的Code碼在哪找
只看到貼紙寫國家名稱 ID:xxxxxxxx

网友(2021-08-23):
工程模式或者在system菜单里都可以看到

楼主(2021-10-18):
搖控器裡找不到

楼主(2021-11-30):
在多方面的詢價 終於有貴人相助 解決的這個困擾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