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发电2分多钟加热80毫升水(28°到60°)有点腿酸!

楼主(2021-06-26):
发热片内电阻3.2欧姆;示波器显示,.平均电压是17V;
有效功率:17X17/3.2=90.3瓦特

按照人的骑行平均功率:180W~200W
则脚踏发电机的效率只有45%~50%!

楼主:
本来想把水烧开,可惜体力不行,2分多钟就踩不动了

网友:
好像记得一般骑行功率是50w左右。

网友:
改个风力发电机吧

网友A:
电热丝不是这样量的,冷态热态电阻差很多的。要测电压和电流计算功率。

网友:
你用的这个公式应该是v^2/r吧?
这个只有纯电阻电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不是这样量的,冷态热态电阻差很多的。要测电压和电流计算功率。

仅仅估算一下,不准确,因为电流波动大,电压也波动大

网友:
200w那是运动员水平,普通人100w就不错了。发电机效率一般90%以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用2KW手电钻带大疆的6010电机,整流滤波后挂1欧姆(1KW)电阻,电压撑死20多V,效率太低了,当然不是专业发电机。

网友B:
需要增加MPPT电路,要不然效率上不去

楼主:
休息了两天,这次一口气多骑了会儿~
9分多钟,从27°加热到85°,挥汗如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增加MPPT电路,要不然效率上不去

能介绍一下么,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休息了两天,这次一口气多骑了会儿~
9分多钟,从27°加热到85°,挥汗如雨啊!

这9分钟干的活和前面两分钟干的活差不多,看来没休息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9分钟干的活和前面两分钟干的活差不多,看来没休息过来。

休息还是管点用的,从60°提高到85°呢!多了25°

楼主:
仔细观察视频,轻微冒热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下么,不懂啊~

最大功率跟踪电路,一般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都需要增加这个,原因是电压不稳定,所以并不知道最大功率点在哪儿,你百度下MPPT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