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刷写STM32F051K66固件,修复化骨龙电调的

楼主(2021-06-27):
       前几天维修一个化骨龙的60A电调,测试发现四个F051K66的主控芯片都烧坏了,这款电调的固件是BLHeli_32的,是闭源固件,要换主控芯片的话,必须要使用已经刷好相同固件的同款电调或者同类电调的旧主控芯片才可以,但手里没有现成的,想到能不能用空白芯片或者其它电调的旧芯片,刷开源的AM32固件代替,操作如下:

1.手里有其它坏电调的F051K66,取下后,焊到一个F051开发板上;
2.用st-link读取原芯片信息,发现不能读取,说明原芯片做了加密处理,禁止读写;
3.直接更改读写标志后,原芯片内容会全部擦除;
4.下载好AM32开源固件的引导文件BOOTLOADER_PA2_8.bin,化骨龙固件文件HGLRC_1.64.bin,配置文件 eeprom_version_1_7c00.bin;
5.将BOOTLOADER_PA2_8.bin刷写到0x8000000处,HGLRC_1.64.bin刷写到0x8001000处,eeprom_version_1_7c00.bin刷写到0x8007C00处;
6.分别刷写好四个主控芯片后,吹焊到化骨龙电调上;
7.焊好后,用万用表检查,确定没有短路,断路,随便接任一款BF固件的F4或者F7飞控进行调参,这一点与BLHeli_32是一样的;
8.通过 https://esc-configurator.pitronic.top/ 进行调参,调参很简单。

经过以上步骤,成功将我的化骨龙60A电调修复,装机后,初步测试稳定飞行,等有机会室外满油,大动作测试。
以上方法,存在什么问题,请大神们指正。

网友A:
赞一个,技术贴,有空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技术贴,有空我也试试

有机会尝试一下其它品牌电调,实际上曼巴的有几款32位电调用的就是AM32开源固件。

网友B(2022-08-30):
请教下楼主是四个全换的是吧,单独换一个就完全没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是四个全换的是吧,单独换一个就完全没办法了吗?

四合一电调,可以看成四个独立的电调,理论上,只换一个主控芯片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我没有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