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G520调机路(补一个使用560大桨的视频)

楼主(2021-06-27):
    本人于今年3月底购买了TG520,在购买前其实在论坛上看见很多这个机的负面帖子,同时也有正面帖子,犹豫纠结再三,最后因为本地群的推荐,再加上喜欢这个机器的裸机造型,还是下了单。这个机型在论坛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本人首先声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航模玩家,就事论事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装机调机过程(本来很早就想发装机贴的,犹豫再三拖到了现在才发),中途遇到的问题以及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如果对后面的模友有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说实话刚拿到快递的时候我还是很激动的,从来没飞过大于450级别的机,对于520级别的“巨大”感觉心里还是有点震撼

基本所有组件就是这样。

装完以后还是很漂亮的

跟M1  M2以及有8年历史的450pro做对比

装机基本没什么可说的,我陀螺用的E8  V2(450上就是用的它,感觉锁尾很不错,飞起来也是稳如狗)我完全按照说明书,该怎么装怎么装,哪里需要打胶,哪里需要上油全都没马虎,起飞的时候带来的声浪也是让第一次飞500以上级别直升机的我震撼到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佬们总说450包括360、380是都是小鸡。然后问题来了,飞起来悬停的时候金鱼尾,其实并不是特别厉害的金鱼,它左右左右的抽,请看视频

我首先想到肯定是机械问题,于是乎回来调尾巴,各种调感度、调顺滑度、调中立点、还重新买了新的双推,请看视频:

到这里我个人认为已经解决了机械问题了,然后再试飞,还是这样···································完全没有改善,于是我就各种在论坛找答案,感谢模友lovefly@2012!他说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尾舵机问题了,他建议我要么改标舵,但要锯侧板,要么换deko5125。我看了这个锁尾舵机,在中舵锁尾舵机里面力量的确算大的,参数直逼中舵。由于不想锯侧板,所以买了deke5125,装上,试飞··············问题依旧。好吧,继续往上排除,E8拆下来,入了个K8,因为这个陀螺可以调PI,还能分ILDE来设置感度,关键的关键是可以看震动,按照小草老师的视频,做尾桨平衡,震动在带尾桨的情况下70油门如视频

然后兴冲冲地去试飞,问题依旧,本地群里有大佬说这个机尾巴是有点晃啊晃的,低转数嘛,不影响飞,3D的时候锁尾不甩就行。因为找到了个大场地,我这个倒飞四面悬停都没过关的菜鸡也敢做下彩虹钟摆等动作了,紧接着发现了新问题,3D的确是不甩,彩虹钟摆到了停顿点,机身会晃浪一下,在K8里又是一阵折腾,各种改P、I···无效、改螺距总距补偿···默认22,我改到了10-15,有些许改善,但是小草老师给的博士帽参数是26,这不科学,太低会甩尾的,总之,就是各种无效,具体飞机表现请看视频

以上视频是我把螺距总距调到了10,到停顿点的抖动才弱了一点,可能视频不太清楚,但是能明显听到尾桨嗡嗡  嗡嗡,现场是非常明显的,于是我继续在论坛找答案,这里再感谢下模友garfieldhummer,按照他的帖子,我也购买了他推荐那个O形圈,一边3个,丢掉了原厂的桶状减震圈,再去试飞发现抖动的情况明显减弱了,但是我尾巴问题还没解决呢,本来都想放弃了,就这么飞吧···忽然,就在前两天,我又翻到了一个帖子,关于好盈铂金60A配天蝎星2520定速出现金鱼尾的,楼主是阿琨,这里我又要重点感谢一下他!他描述的情况跟我这个不是一毛一样的吗!!于是我马上把定速模式改为线性模式,一试飞·········我的天!!!!头一次看见自己的TG520像棍子一样,尾巴的抽动彻底消失!但是,总不能用V形线性模式来飞3D吧,不定速到时候摆都没法练了,电机各种调转谁受得了,于是我又改为定速,急病乱投医,去翻了下天蝎星4020  1320KV电机的推荐进角,上面写的是5,好盈120A默认是15,于是我把它改为5,金鱼是很弱很弱了,但是一拉螺距,甩尾90°···感度到顶都无效。。。。忽然想到直机QQ群里组长老早就告诉我的被我无视的一句话,这个电机是HK4的,改为HK3,万事大吉。那么现在这一场侦探故事基本已经到尾声了,摆在我面前的两条路:要么换电机,要么换天蝎星自己的电调,我分别看了看价格,再加上蝎子电机暴力是暴力,发热太大,而且改550是迟早的事情,于是马上下单买了combove4025  1100KV,换了17T的电机齿

昨天去试飞

金鱼彻底消失,做彩虹钟摆急拉螺距也不抖了。
最后总结,从一开始的怀疑对象:尾巴、震动、陀螺,到现在抓住最终**我搞了接近3个月。我想,除了飞起来,翻起来的快感,这也是直升机最吸引人的地方了吧。
另外,附一条喜闻乐见,飞机调好了,心里特别飘,于是就浪了一下,模拟器都不熟的倒立钟摆居然用真机来做,结果如下

看来,电机一换,升级560大桨的时候就到了·········································································时隔一周,所有配件终于齐了,改了550飞起来稳健了许多。相比520,风格下调,敏捷提高,不然飞起来很明显感觉到迟钝了不少

头罩虽然上周炸得稀烂,不过飞到天上根本看不出来是个烂的··~~~呵呵呵

好了~~安全回家~今天没去捡尸体了

网友:
此贴一出,跟贴不断,楼主你要顶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第一个

网友B:
k8的P、I基本是没有改动的可能的,etc别来,我说的是基本没有不是觉得没有,90%的人是不需要改P、I的
看到楼主一半,猜到八成是好盈电调问题,如果楼主不说,我就要问是不是好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的P、I基本是没有改动的可能的,etc别来,我说的是基本没有不是觉得没有,90%的人是不需要改P、I的
看到 ...

K8的p和i改动了变化是真的。。。感觉不到,电调的p和i,说实话也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可能我经验太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K8的p和i改动了变化是真的。。。感觉不到,电调的p和i,说实话也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可能我经验太少

别的不动,你把电调的p调到1,然后试试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动,你把电调的p调到1,然后试试定速

之前有看到说应该把电调p值改低,不过后来换了电机问题解决了,就没管了,用的默认的4

网友C:
套装原配动力虽然不好飞,发热严重。但是配上好盈120A V4电调,存储定速模式(电调参数除模式外其他都是默认值),就是原厂单推也不至于金鱼尾,我总感觉楼主哪里没有调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装原配动力虽然不好飞,发热严重。但是配上好盈120A V4电调,存储定速模式(电调参数除模式外其他都是默 ...

所以我也是最后才怀疑到定速头上去的,一改为线性模式,就是棍子,这已经显而易见了。。。。换了电机,定速也是棍子。我想,也许是个体差异?或者我的电调需要更新软件?

网友:
直机调好不容易,所以也就明白为什么一此模友飞顺了一款机子会买上好几台

网友D:
玩这个飞机就是折腾,折腾不断啊,后边还有你折腾的,不闲麻烦可以继续玩

网友E:
我半年前买的套机,加一个MB就稳如老狗。

网友F:
对了   我记得我刚开始感度一高  有些抖 后来有两个地方(我是Kbar)

1、把球头往里一个孔,让左右极限行程可以去到120-130

2、你把大槳拆了看看 震动, 这个尾巴对尾槳螺丝的松紧很敏感,你先不要管平衡,先调整松紧,使得震动降到最低,最后用透明胶带配平(这个结论是小草老师做了好多次试验分享给我的   很感谢他   当时我特别崩溃  怎么拆都搞不好    最后发现是松紧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   我记得我刚开始感度一高  有些抖 后来有两个地方(我是Kbar)

1、把球头往里一个孔,让左右极限 ...

哈哈,你的帖子翻来覆去地看过很多遍了,好多经验我都学习了的,极限行程我给的两边110,螺丝的话,我刻意松过了的,还打了螺丝胶粘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半年前买的套机,加一个MB就稳如老狗。

MB我还真考虑过的,但是两个陀螺都这样,同样陀螺装450和360上,肯定还是别的问题,想到MB太吃尾舵,放弃了,万幸最终还是让我找到原因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这个飞机就是折腾,折腾不断啊,后边还有你折腾的,不闲麻烦可以继续玩

其实说实话除了朗宇的两个机,买来就是整机装好了的不用折腾,调好控就开飞,其他哪个机不折腾嘛~直机组装调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特别我这种半生不熟的新手。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不也是玩航模的快乐之一吗?比如我现在不就已经搞定了么~很满足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MB我还真考虑过的,但是两个陀螺都这样,同样陀螺装450和360上,肯定还是别的问题,想到MB太吃尾舵,放弃 ...

话说,我现在就有两陀螺,也是为了排除问题的

网友G:
我学自动化的,P改为0等于取消定速控制,这也是很纠结的地方。

对于PID调节控制量来说,一旦P=0,自然是不会发生阶跃响应了,就等于不控制并响应转速要求,自动控制中PID的P值是最主要和直接的控制相干量,没有它,等于说你需要2000转,电调也无法响应,这是PID的控制算法原理就决定了。相当于你之前说的,取消定速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学自动化的,P改为0等于取消定速控制,这也是很纠结的地方。

对于PID调节控制量来说,一旦P=0,自然是 ...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p只要是0,不是任何值,那不就等于直接给线性吗,需要补转的时候,它就不会补转了

网友:
好盈电调的PI应该和真实的参数不对应   只是厂家给的他们认可的范围里的9段可调数据
来自小程序

网友F:
我以前一直在原装套餐,没有金雨尾巴,我也不知道啥原因。电调参数都是默认的5,马达1320,记忆定速,进角5。 后来用neo,P9 I7 也没有金雨尾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一直在原装套餐,没有金雨尾巴,我也不知道啥原因。电调参数都是默认的5,马达1320,记忆定速,进角5 ...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个体原因,每一块芯片的出厂,程序的写入,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定速稳定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现在换了昭意,一切烦恼都消失了,尾管大桨我也都升级成560的了,感觉上比原来大不少,实际参数也就不到10厘米,还没试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个体原因,每一块芯片的出厂,程序的写入,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定速稳定性,我也。。 ...

定速对于飞机的安定性和锁位确实影响不小   周围也有不少人在说  解决了就好  这下可以爽飞

网友:
这可能是大部分直机玩家都经历过的,反复折腾,折腾钱也折腾精力,看到楼主的帖子又让我会回想起了调机器到大半夜,然后一早就试飞就炸鸡的日子

网友H:
折腾无止境,楼主加油,从520折腾到550,后面600,650,70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折腾无止境,楼主加油,从520折腾到550,后面600,650,700,800

550飞起来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