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opentx开源控飞油机的么,分享下各位用的啥接收机

楼主(2021-06-27):
用的tx16s的遥控器,因为多协议,所以可以选的接收机挺多的。

目前只用过frsky的d16协议接收机,jumper r8和radiomaster r168 这2个接收机 分别飞了泡沫机和油动练习机

暂未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想上更大的油机,不知道稳定性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A:
        用睿思凯D16协议的接收机相对是最好的。因为最初openTX就是在睿思凯设备上运行的,相对来说设备兼容性最好。
         当然,如果求稳,外置一个高频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睿思凯D16协议的接收机相对是最好的。因为最初openTX就是在睿思凯设备上运行的,相对来说设备兼 ...

外置什么高频头,我查了一些,好像那些高频头都是给飞穿越机飞远航用的,不是很合适我们飞油机的?
你说的高频头是黑羊 思翼那些吗?

网友:
买个瑞思凯接收机就行!目视飞行绝对够你用了!油的也没事啊!跟电的区别也就是震动大一些!

网友B:
遇到过睿思凯手柄控汽油机在地面近距离失控。最好点火试一下地面拉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置什么高频头,我查了一些,好像那些高频头都是给飞穿越机飞远航用的,不是很合适我们飞油机的?
你说 ...

        是的,就是诸如黑羊和思翼的高频头有对应的pwm接收机,这些是可以给油机用的。
        其实视距内tx16s的内置高频头已经够用。只是说用外置高频头更加稳当,几乎绝无失控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诸如黑羊和思翼的高频头有对应的pwm接收机,这些是可以给油机用的。
        其实视距 ...

黑羊的8通道pwm接收机880一个,这样成本太高了吧,而且整个淘宝就两个人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睿思凯手柄控汽油机在地面近距离失控。最好点火试一下地面拉距

那最后上天飞了么?

网友:
我觉得飞油机主要要关注的是接收机的性能,抗震性、抗电磁干扰、还有要能够耐得住大电流冲击,短暂低压造成的接收机重启能不能够快速恢复控制。暂时我还是只信得过fu,其实福斯的接受也挺好,主要是抗干扰不错,不过用在大油机上我还是选择futaba,毕竟模友们没有精力给厂家做实验,还是在有限的选择中选择最有口碑的

网友:
遥控器的价格要和飞机的价格匹配

网友C:
我也在纠结,我这边有人拿天地飞飞涡喷,飞的也挺好,但都是自家的控配自家的接收,多协议心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最后上天飞了么?

直接换遥控器了手柄控之前飞穿越是一点问题没有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纠结,我这边有人拿天地飞飞涡喷,飞的也挺好,但都是自家的控配自家的接收,多协议心慌

以现在的科技,也没那么容易失控吧,失控的原因不一定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问题啊,也有别的问题。

我还是继续用多协议吧,我之前用了jumper r8接收机配我我的tx16s飞25级练习机,没遇到任何问题。

网友:
配个xjt高频头加睿思凯的接收或者换控,或者啥都不用换一样飞,这个东西概率大小而已,看脸

网友D:
就radiomaster r161带飞控飞油直,传说中的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radiomaster r161带飞控飞油直,传说中的艺高人胆大?

我用的radiomaster r168 飞甲醇练习机 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