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那些玩RC重型挂车的大佬们,科普

楼主(2021-06-27):
请教一下那些玩RC重型挂车的大佬们,科普一下。
好奇怪那个鹅脖和那个板怎么固定的,我知道那个板装完车之后有两个液压杆升起来这个板,但是怎么固定板和鹅脖的角度
是不是我画的图其中那个阴影x3角用它来形成一个杠杆原理才把鹅脖和板来固定的以防止板又垂下来(画得不好,那个三角应该再后一点的)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f6SUmz4jk
用科学的上网方式打开
板和鹅脖只是挂钩连接,没有固定角度的,也应该是不固定角度,否则全地形避震肯定会把固定物掰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f6SUmz4jk
用科学的上网方式打开
板和鹅脖只是挂钩连接,没有固定角 ...

我的意思是转盘是可以随意前后倾斜的,所以鹅脖也可以跟着转盘随意上下移动,如果是简单的挂钩的话,那鹅脖岂不是不能升起来,那个液压杆一顶起来放下鹅脖也跟着下来呀,鹅脖和板只有挂钩的话,那鹅脖的倾斜角度岂不是要靠转盘来固定?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也就是一个业余,想看一下能不能来个静改动,也不知道那些专业名称是什么,请多多包涵,还有那个网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Yf6SUmz4jk
用科学的上网方式打开
板和鹅脖只是挂钩连接,没有固定角 ...

老哥,刚刚不知道是油管的视频,所以打不开,fanqiang看了一下,他那个鹅脖是有两个轮子支撑,那两个轮子应该有升降悬挂的的,当然只是挂钩的结构就可以啦,我指的是这种鹅脖是没有轮的这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刚刚不知道是油管的视频,所以打不开,fanqiang看了一下,他那个鹅脖是有两个轮子支撑,那两个轮子应该 ...

既然管子都能上去了,多动动手自己搜吧。

网友:
国内有个哥们可以做这种14比例的挂车

网友(2021-12-10):
引用 楼主:
老哥,刚刚不知道是油管的视频,所以打不开,fanqiang看了一下,他那个鹅脖是有两个轮子支撑,那两个轮子应该 ...

图片源自网络感谢原作者,连接方式有几种这是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