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锁尾最最容易忽视的环节!金鱼尾疑难杂症终极贴,从此一根棍!

楼主(2021-06-28):
近期看了坛里几位模友的调尾历程,深感不易,多少调试弯路都似曾相识,错怪了设备,浪费了时间,还久久不得解决。

所以在下斗胆起个标题党,来做个总结。谈到锁尾调试,大家一般会考虑到的因素是:

尾部顺畅度,震动,陀螺固定方式,陀螺感度,传动顺畅度,舵机速度,转速,电池放电能力,等等。

但是,以上的一切,均不是关键。

先说顺畅度,只要不是憋死不动的程度,几乎无影响,尤其在现今舵机力量普遍凶猛的前提下,所谓的单推、双推并不值得花钱升级;

再说震动,不论是双桨,头尾动平衡,中联主轴同心度,亦或是传动系统震动,都不会对锁尾产生本质影响,这么说的理由是:比赛中常见到磨桨、扫尾桨之后,还能继续暴力3d,震动巨大,但是锁尾照常;

再说陀螺,不知大家有没一个经验,一台锁尾良好的飞机,感度的可调范围非常大,降到接近于0了悬停也能锁,高到90了,才会出现一点追尾,所以,感度对锁尾的影响也不决定性的;

而现在大家常见的问题并不是锁不住,是左右轻微摆动追尾,不少朋友不论怎么减震,升级机械,换舵机,换陀螺,都无法解决。

还是揭晓最终答案:电调的定速感度p

下图是小弟我的渣渣470,配置是:neo,好盈v4,中古渣舵机,原厂电机,尝试了以下参数搭配:

  • 电调:存储定速模式,定速p感度4,定速i感度5,陀螺感度不论怎么降,都有左右追尾
  • 电调:存储定速模式,定速p感度0,定速i感度9,陀螺感度80,锁尾一根棍
  • 电调:直升机线性模式,无定速,锁尾一根棍
  • 电调:存储定速模式,定速p感度9,定速i感度0,陀螺感度不论怎么调,尾部均快速摆动追尾

由此可见:影响定速模式下锁尾效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电调感度p。

不同机器需要的感度不同,比如470最终的稳定值是p=1,i=5,而700直接默认值就很稳

希望本帖能带给大家灵感,少走弯路,天天爽飞!

网友A:
呵呵,难道别人以前没用定速电调的时候,都不金鱼尾?

网友: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
我最早的500用的JR电调,非定速就锁得不错,定速就像楼主说的那样左右摆。

网友:
不敢苟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难道别人以前没用定速电调的时候,都不金鱼尾?

你说的这种情况,除了降感度,还有什么解决方式? 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B:
为什么早不发
我就是楼主说的情况,上周才把问题找到
这个电调问题只是众多“金鱼尾”的其中一种可能,楼上有的朋友过度解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除了降感度,还有什么解决方式? 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不是换电调就是换电机....

网友C:
个人认为电调感度也只是造成金鱼尾众多原因的其中一种。遇见过机械没问题,调电调感度也没用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电调感度也只是造成金鱼尾众多原因的其中一种。遇见过机械没问题,调电调感度也没用的例子

发出来,大家帮你排查,我是能换的都换了才找到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是众多原因之一,但是最开始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我金鱼尾调了三个月,怎么也没想到它头上去。。。

网友D:
V4的定速感度,设置卡可以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4的定速感度,设置卡可以调吗

必须设置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V4的定速感度,设置卡可以调吗

可以的,里面就有P和I选项

网友:
看过另外一个贴,对电调P和I的调试方法恰恰和楼主相反哦,这个会把人搞晕的咯。

网友:
最近同样被这个问题坑了,470尾巴疯狂追尾死活调不好,换了个电调完美解决

网友E:
好盈V4定速P值降到0后猛推螺距会不会感到反应慢了呢?我曾经试过降两个数值就感觉慢了。

网友:
等着ETC来吧。码这么多字不容易,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V4定速P值降到0后猛推螺距会不会感到反应慢了呢?我曾经试过降两个数值就感觉慢了。

推螺距反应慢,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转速,调到80%油门以上定速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作为参考案例,尾巴调不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不过说它包治百病感觉不妥。我的X360用过亚拓和好盈电调都有金鱼尾,最后是把K8的I降低了一大半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除了降感度,还有什么解决方式? 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并不是说电调刷固件没用,而是那句“以上的一切,均不是关键”不敢苟同。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也感觉到这一点了。不是说顺滑度和舵机、陀螺仪不是关键,而是金鱼尾的确是会因为转速不稳定而产生。如果整个机械传动部分有阻尼,或者尾桨的螺距过大,都会造成掉转,掉转电调就会补转,pid如果不匹配就会有金鱼尾产生了。

网友:
楼上有人过分解读了楼主的意思。楼主好心分享一下调机心得中的一个方面,这都有人出来喷?

楼主:
再来回应一下大家关于 “均不是关键” 疑虑:常见的那些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一定都会首先排查,但是往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比如说排震,做尽了措施,可能只能降低一点点,就差买新机了。但这真的是金鱼尾的决定因素吗?如果是,你的每一点优化,都应当会当来锁尾状态上的直观变化,否则,就“不是关键因素”。

而电调的定速感度,是排查起来代价最小,但是影响最为巨大的环节,如果忽视了这一项,将会白白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只要同样走过弯路的朋友就有体会。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请大家优先关注这个排查最容易,但是影响又最巨大的环节,避免陷入歧途。

当然,直升机要想调的完美,细节永无止境,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F:
不是定速也没抖过,有的就是机械故障
1,,舵机力量
2,那根长拉杆
有的人舵机臂孔位不对,或者拉杆中间没固定好,导致的要么力量不够,要么就是那个拉杆有形变。在低速区没问题,需要大推力锁尾的时候就出现力量不够不锁尾,或者锁尾颤抖之类也有。
大概就是航线没问题,一钟摆就出问题,大部分都要找找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定速也没抖过,有的就是机械故障
1,,舵机力量
2,那根长拉杆

首先我说的是金鱼尾,不是甩尾。那么,你说的问题,通过换舵机、改孔位、加限位、解决了对吗?钟摆已经成一根棍了对吗? 如果是,那很好,说明没有被疑难杂症困扰,好好飞就行。

网友:
我现在的360就是左右慢金鱼,下回试试

网友G:
很多人尾巴中立点设置成尾桨平齐了。

网友:
金鱼尾是很多种的

网友:
只是说都有可能…楼主是又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需要排查~

网友:
昨天兴高采烈地把470大桨、主轴、横轴、尾管、尾皮带全换新的,结果试飞尾巴不受控两大桨扫地炸鸡,大桨全烂了……,470我又要快放弃了

网友:
我觉得金鱼尾最主要原因是尾巴的顺滑和机身震动。
检查尾巴可以卸大浆,卸尾舵球头扣,通电给油(安全自己负责),拉尾舵拉杆,看下有没有明显卡顿阻力,别以为换新配件就一定好。
现在的马达低扭非常够,定速可有可无,用了徒增烦恼。要去比赛的除外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螺距反应慢,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转速,调到80%油门以上定速试试。

最近刚看到其他贴的一个回复,说的是电调的P降到0后就等于没有定速了,电调不再补转,那这样……

网友:
我认为楼主说的也有道理,我遇到过两次因为电调定速导致锁尾追尾的问题,但具体的感度参数,各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机器来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刚看到其他贴的一个回复,说的是电调的P降到0后就等于没有定速了,电调不再补转,那这样……

没定速并没有那么可怕,油门85以上飞飞看,什么动作都能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尾巴中立点设置成尾桨平齐了。

你说起这个,我发现个问题,我最近调机的时候K8进入安装模式,把尾桨全部调成水平,这个时候应该尾舵机是处于中立点模式,然后只要一退出安装模式,尾舵机的中立点会变,自然会让尾桨产生夹角,每次上电都是这个角度,一进入安装模式,又会变成尾桨水平。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以前用的E8,好像不会这样,你们的K8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吗?感觉上是一进入安装模式,保证尾舵机摇臂90°于舵机本身,你只需要调整连杆长度把尾桨调平就好了,退出安装模式,它自己帮你找好需要的尾桨中立点夹角了

网友:
这个帖子是近一年来看到的最有意思的 首先LZ提出电调这个疑点非常新颖 其次楼主的实例明确 最后我也有此体会 而且电调PID不止是影响尾巴 对十字盘的表现也有大的影响

网友:
比如金脑加好盈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尝试对比一下金脑定速和好盈定速在飞行操控表现上有没有差别?我的体会是差别巨大 而这个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电调的PID 另一个是陀螺仪在信息获取上有优势

网友:
看帖的不要误解 LZ并非说其它因素不关键 而是特别指出一个经他实验十分有效的一个疑点 我很喜欢这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喜欢这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说起这个,我发现个问题,我最近调机的时候K8进入安装模式,把尾桨全部调成水平,这个时候应该尾舵机是 ...

我感觉你这个理解有误,我在退出安装模式时依然是保持油门中立点位的,所以任何舵机都没有动静的,K8是会对尾舵有螺距补偿的,你退出安装模式时油门不在中立点位那就意味着打了螺距,那自然会有补偿。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不喜欢在退出安装模式时任何舵机产生动静(那个突然舵机动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几乎时刻会保持油门在中立点位置,最大正负螺距调完了也是油门立刻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你这个理解有误,我在退出安装模式时依然是保持油门中立点位的,所以任何舵机都没有动静的,K8是会 ...

额,其实这事儿小草老师已经告诉我原因了,就是因为K8的螺距补偿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I(2021-08-09):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尾巴中立点设置成尾桨平齐了。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

现在设计的飞机一般L臂垂直就可以了,自带一个补偿角度

网友J:
非常感谢楼主,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自己有两架飞机都有这个问题,一次性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楼主,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自己有两架飞机都有这个问题,一次性解决了。感谢

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D:
亲测,有用,MB配合小罗380一根棍了已经

网友:
金鱼尾如果是新机就是组装问题,不是新机就先排震,一般都是机械问题。还有滑块和尾轴太脏,锁尾不畅造成的金鱼尾,极少是电子设备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早不发
我就是楼主说的情况,上周才把问题找到
这个电调问题只是众多“金鱼尾”的其中一种可能,楼上 ...

你得告诉我们怎么调定速感度P的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得告诉我们怎么调定速感度P的参数了

用设置卡就可以了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尾巴中立点设置成尾桨平齐了。

正常所谓的情况下,尾巴都要御偏3-5度左右,这样对锁尾帮组巨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亲测,有用,MB配合小罗380一根棍了已经

我也是小罗380,好盈60A V4电调,舵机DEKO1295和6125,陀螺仪MB5.1.请问你的电调值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小罗380,好盈60A V4电调,舵机DEKO1295和6125,陀螺仪MB5.1.请问你的电调值设置多少

和楼主一样

网友:
吊炸天!!!我等会就去试一下。

网友M:
照猫画虎,原来怎么也调不好的尾巴慢摆和回弹终于治好了!感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照猫画虎,原来怎么也调不好的尾巴慢摆和回弹终于治好了!感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恭喜

网友N(2021-10-26):
楼主,550级,50-60%油门低转,也适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550级,50-60%油门低转,也适用吗 ?

试一下没坏处,不过低转应该考虑一下加大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下没坏处,不过低转应该考虑一下加大尾桨

好的,原 95尾桨,再上去105

网友O:
也就470出现这种情况!别带偏了。有时候一种现象是多中原因的,是其一,其二。或者几种并存着。一一排查。有因为不顺滑的,有陀螺仪的,有尾舵机的,有时震动的,有齿轮比,转速,参数不合适,尾舵机臂长度不合适。机型不一样,等等,!或大或小都有区别。也或者一个样。470确实是电机和电调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就470出现这种情况!别带偏了。有时候一种现象是多中原因的,是其一,其二。或者几种并存着。一一排查。 ...

回帖里有个tg520也是这么解决的,什么叫带偏?兄弟你说的这一堆才叫带偏,人云亦云

网友(2021-12-20):
试了一下,确实有用,不过好像会有负面作用,就是飞机会掉高度

网友P:
我一般先解决 机械问题。再去调 设置。 。。 机械是基础。 电装是 补偿或者更多的介入。 。。您的 思路是个办法。 但 我比较喜欢先解决基础。。。在找个最好的电子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一般先解决 机械问题。再去调 设置。 。。 机械是基础。 电装是 补偿或者更多的介入。 。。您的 思路是个 ...

河马……我是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一般先解决 机械问题。再去调 设置。 。。 机械是基础。 电装是 补偿或者更多的介入。 。。您的 思路是个 ...

当然是先机械啊,但大多数时候机械已经调无可调

网友Q:
感谢楼主的分享,支持楼主的观点。我亲测过把电调感度调低确实有用。
另外好盈V4电调还有个同步整流功能,关闭这个功能也有助于提高锁尾效果。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感谢楼主的分享,支持楼主的观点。我亲测过把电调感度调低确实有用。
另外好盈V4电调还有个同步整流功能, ...

同步整流功能为何影响锁尾 ?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同步整流功能为何影响锁尾 ?

实测有效,原理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马……我是周啊……

呀 。。。 啥时候飞 也不叫我。。。。。下次记得带上我。。。。。

网友:
卢浩 也提到过P值要略微减少   这个可能是P值太高会引发回路震荡? 我用HW  550到700没遇到过  不过是个思路
来自小程序

网友:
问下楼主,或其它大神,亚拓的电调,“定速感度”能设置么
或者还是设置时,直接把亚拓电调的定速模式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Q:
实测有效,原理不明

机型 ? 油门设置是多少 ?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我的470从首飞就一直金鱼尾,换了三个陀螺仪都无法解决,可能问题真的出在标配红色好盈V4电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