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原厂电调定速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28):
如何设置,和标定

楼主:
按说明书设置定速模式后,也得标定转速么?

网友A:
原厂电调不建议定速,我以前也试过后来放弃了。好盈60Av4是首选!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调不建议定速,我以前也试过后来放弃了。好盈60Av4是首选!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调不建议定速,我以前也试过后来放弃了。好盈60Av4是首选!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请问原厂电调不建议定速的原因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厂电调不建议定速的原因 ?

转速不稳,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稳,金鱼尾。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