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闲置的小电钻支架DIY手动微型铣床

楼主(2021-06-28):
1.闲置的电钻支架
拆掉把手和弹簧等用不到的附件,保留底座,
立柱换25mm不锈钢管。固定座夹持范围38-43mm
加固了电机固定座,并加装了夹紧手柄螺丝。

2.十字工作台
这款售价不到100元的十字工作台,铝合金材质,
采用可以调间隙的燕尾槽导轨,性价比很不错。

3.铝合金平口钳

底部采用双导轨设计,夹持精度比较好。

4.555电机外壳

采用前后双滚珠555电机,外壳直径43mm,
采用JT0夹头,铣刀看不出跳动,精度不错。

5.玉米铣刀
自制的手动微型铣床采用钨钢玉米铣刀,
在模型制作过程加工塑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主轴差点,不过只是加工塑料的话也够用了

网友:
机器刚性不足只能用刀具的寿命去填

网友:
我之前就参照过你看的这些工具。组合起来精度不太理想。误差0.6mm左右。玩玩还可以

网友A:
这钻架打孔都难保持孔径,做立铣真是难为它了。

网友:
这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钻架打孔都难保持孔径,做立铣真是难为它了。

是的,同意您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钻架打孔都难保持孔径,做立铣真是难为它了。

老师的担心是对的,所以我加强了固定座的刚性和精度。
1.采用两块8mm厚的钢板,分别从两边加固了与立柱连接的支撑座。
就是图中喷涂为黑色,有4个不锈钢螺钉的长方形铁条。

2.然后采用顶丝调整夹座的间隙使之刚好能滑动又没有明显间隙。
便于整个固定座能上下移动,也能用手轮微调进给。
当进给量调整好后,在另外一面还有两个手柄螺丝锁紧立柱。
综上所述,这个小铣用来加工塑料配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肯定能用,看你用来干嘛

网友:
这电机很棒,正在用,用好了精度很棒的

楼主:
普通555电机采用铜套轴承,电机轴有间隙,径向有摆动,
轴向有窜动,不适合作为铣刀主轴。

这种前后双滚珠555电机轴一点间隙都没有,
作为微型电主轴很不错。

网友B(2021-12-28):
非常不错,期待向老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期待向老师学习.

好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慢走丝完成的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