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教程]自制充电线用电包给DJI FPV电池充电

楼主(2021-06-28):
自制充电线用电包给DJI FPV电池充电,可以同时给2块大疆电池充电,是同时!不是轮充!
关注b站,分享xt60转dji fpv接口打印件。

楼主:
【自制充电线用电包给DJI FPV电池充电,可以同时给2块大疆电池充电,是同时!不是轮充!-哔哩哔哩】https://b23.tv/1ZaMSU

网友:
我还以为是啥呢

网友:
玩航模的都会焊这个线

网友A:
大多数充电器不插平衡头都不可以充电。这个太挑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充电器不插平衡头都不可以充电。这个太挑充电器了

这个就是直接输出6s的电压充电。
平衡在内部芯片里面自动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充电器不插平衡头都不可以充电。这个太挑充电器了

现在出的toolkit,hotta的充电器一般都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