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循环发出滴滴声,不转?

楼主(2021-06-28):
虽然注册时间长,但一直玩的时间不多,上一次玩还是5年前,一架有副翼450炸了,后又买一台,装好,没有调试,现在又找出来重新调试,水平还是4面悬停的。现在悬翼头基本调试好了,控是乐迪AT9S,取下大桨通电,滴滴声是循环响的,螺距上升,但电机就是不转,另外舵面反应正常,尾巴正常,为什么电机不转啊,求救,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反向了,然后你通电了,电调进入了设置模式

网友B:
循环响,有很多种,你得描述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反向了,然后你通电了,电调进入了设置模式

前两天装好舵机后,发现左边的6通道舵机反向,其它舵机方向正常。也是在论坛里找到方法的,说把螺距调反向就行,现在控里的螺距相位是反向的,所有舵机方向都正常了,就是不知道电机为什么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响,有很多种,你得描述一下啊

滴一声,停顿稍长,然后滴滴滴急促的。循环这样响。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试试,估计是油门值没去到足够低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先把要调试的电调插到油门通道、然后开控油门最高、插电、电机滴滴响然后把油门拉最低滴滴响后拔电池关控、然后再调其他的”
刚才试了这办法,电机可以转了,但主旋翼和尾翼不转,我把电机对调两根线,再在油门相位里调成反相,这下正常了,搞了一晚,多谢大家

网友: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看电调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一声,停顿稍长,然后滴滴滴急促的。循环这样响。

是不是电机缺项了,可能有一个线和电调断开了。调舵机不是按操控方向对不对,你要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对了操控反了可以去遥控里设置反向

网友:
8成是电调丢程序了,返厂检测重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