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中心距加工错了

楼主(2021-06-28):
如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估计有几个MM

网友:
补焊,重干

网友:
没图不好说,一般除了重新做没啥好办法。

网友:
多大齿轮箱 以及几组齿轮 如果可以的话把偏的孔位做大再做个偏心轴承座 这样海可以调节齿轮间隙 类似樱花xis调节皮带松紧的结构

网友A:
拍照,最好有图纸标注下,需要孔位和实际孔位,根据实际偏差,补救方案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最好有图纸标注下,需要孔位和实际孔位,根据实际偏差,补救方案不同的。

买的成品齿轮测绘的
结果测绘计算错了
导致变速箱中心孔严重误差
差几个MM
人都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成品齿轮测绘的
结果测绘计算错了
导致变速箱中心孔严重误差

想简单点就镶套,重新加工

网友B:
还是上些图吧?让大家
“有的放矢”对你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上些图吧?让大家
“有的放矢”对你不好吗?

网友:
哪个齿轮位错了

楼主:
最下面一个孔的位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下面一个孔的位置错了

镶套吧,这个办法应该相对简单些

网友:
材质厚度?孔径?相配合的机件作用?主被动受力关系?-------- 径向是否有加厚空间?:都决定技术方案取向。

镶套要看偏移量,过大就很困难。若有厚度余量,补板加嵌入定位比较容易些。

若厚度限制,嵌配补孔加定位,重新开孔(与受力和速率/材质蠕变相关)。

网友:
补焊后重新加工

网友:
把孔扩大加偏心套

楼主:
偏心套估计不可取,齿轮传动的受力可能会拉变中心距,让偏心套在里面转动。
哎。
看这样子要被中心距束缚重新设计齿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偏心套估计不可取,齿轮传动的受力可能会拉变中心距,让偏心套在里面转动。
哎。
看这样子要被中心距束缚 ...

镶好套要加防脱钉的啊,怎么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好套要加防脱钉的啊,怎么会转?

估计也就差2个MM左右  插太少了。如果多  可以做镶嵌的方式或者打钉的方式
这个壁厚 不好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也就差2个MM左右  插太少了。如果多  可以做镶嵌的方式或者打钉的方式
这个壁厚 不好操作啊

镗大点再镶啊,控制好公差加热镶入,再加钉或焊接都可以,怕变形用冷焊

楼主:
大神们这样的做一个偏心套镶嵌进去行吗?做个紧配合  把镶嵌的板压进去后  重新定位割一个偏心轴承位出来
偏心套的轴向固定由两端端盖压住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这样的做一个偏心套镶嵌进去行吗?做个紧配合  把镶嵌的板压进去后  重新定位割一个偏心轴承位出来
...

当然可以,可是你为什么不镶个圆的呢?这样加工不更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可是你为什么不镶个圆的呢?这样加工不更简单么?

因为齿轮轴在传递动力时间长了  偏心套会转着跑的  导致中心距再次发生变化
如果转到近点会导致齿轮卡死
远点会导致齿间隙过大引发冲击跟异响

网友:
楼主考虑的类似“花键”结构,这种形式有些复杂(受力不会均匀)。其实镶嵌圆板,在结合圆周隙均匀打孔沉头铆固,然后再加工轴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齿轮轴在传递动力时间长了  偏心套会转着跑的  导致中心距再次发生变化
如果转到近点会导致齿轮卡死 ...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你要是实在不放加心圆销钉,可以在套和母体间插个方槽加键,不比你这个设计加工方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你要是实在不放加心圆销钉,可以在套和母体间插个方槽加键,不比你这个设计加工方法 ...

其实严格来说
这已经算一件报废产品了。
我在纠结是不是重新做一个新的
CNC打样贵啊!!!!

网友:
直接加工成椭圆或者长圆孔再嵌套就行了

网友:
加工异形孔不难,但加工镶配那块异形的补板却困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