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这玩意重心在哪里吗?准备首飞

楼主(2021-06-28):
F22已经首飞成功,准备到B-2

网友A:
b2这玩意很容易跷跷板,重心范围太小。你用根铁丝放在下面看看平衡点就是重心。建议加个平衡仪好点。

网友B:
具体翼型和气动性能很可能不同,别人研究的重心真的有参考价值吗?自己测试+尝试不是更有针对性吗?

网友C:
可以用吊线法测,反正 B2 机腹接近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翼型和气动性能很可能不同,别人研究的重心真的有参考价值吗?自己测试+尝试不是更有针对性吗?

说得对,还是自己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这玩意很容易跷跷板,重心范围太小。你用根铁丝放在下面看看平衡点就是重心。建议加个平衡仪好点。

先手动吧,把重心调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吊线法测,反正 B2 机腹接近平面

感谢建议

楼主:
新手一枚,见笑了。

网友D:
三角翼一般重心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角翼一般重心在中间。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