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穿越相当于直机里面的什么级别

楼主(2021-06-28):
如题,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呢?

网友A:
450吧。
都是靠螺旋桨拉力起飞的,直接按重量来对比比较合适。
450直升机重量接近一公斤,5寸加6s电池也接近一公斤,所以5寸多轴和450直升机应该属于一个级别。

网友:
700吧。虽然手感不一样,但从竞赛上看就是标准尺寸。

网友:
如果有300……

网友:
这就是两个东西,没有可比性

网友:
顶多200级,5楼以上都想多了。

网友B:
1.6寸(3S动力)、2寸(4S动力)、3寸(4S动力)、4寸(4S动力)、5寸(6S动力)都飞过,手感参考直机:450、480、500、520(550)、600(700),差不多是这样,直机我从伟力K110到550都飞过,700没钱买,看朋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寸(3S动力)、2寸(4S动力)、3寸(4S动力)、4寸(4S动力)、5寸(6S动力)都飞过,手感参考直机:450 ...

直机因为场地问题,一直玩不上手,穿越机倒是玩得有点感觉了。这两样最大区别,穿越机玩起来没什么人围观,人少的场地就能飞一把,直机玩的时候围观人太多,特别是小孩子,一般场地都没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吧。
都是靠螺旋桨拉力起飞的,直接按重量来对比比较合适。
450直升机重量接近一公斤,5寸加6s电池也 ...

穿越没这么重

网友:
暴力五寸的差不多450到550这样?但是直机的机动性是穿越没法比的  x class就700到800

网友(2021-08-03):
引用 楼主:
直机因为场地问题,一直玩不上手,穿越机倒是玩得有点感觉了。这两样最大区别,穿越机玩起来没什么人围观 ...

因为场地问题,现在不飞550级了。本地模友基本都在飞朗宇M2直升机(200级小鸡),小区草坪就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