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起落架

楼主(2021-06-28):
自制起落架,做了两款,加上以前做的第一款,共三款起落架,后起落架没什么技术性,这里主要讲前起落架,因为前起落架是要求要有避震带转向功能的。
第一代是无避震的,而且铁丝偏软(
换钢丝可能会好些所以性能也是最差的,降落几次就变形歪了。
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有避震,用空心铝管做的,不过第三代的避震效果更好(橡皮筋那里用的是弹簧),第二第三代几乎是同时期研制的。
第三代起落架是专门为B-2而制作。

网友A:
不追求极致像真的情况下用减震起落架是多此一举,实话实说,降的好用不上,降的重不顶用

网友B:
太糙了  可以设计内弹簧。

网友:
感觉都是一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极致像真的情况下用减震起落架是多此一举,实话实说,降的好用不上,降的重不顶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太对了,降得好 贴地缓降接地 。 降得差  直接拍地上  啥起落架都坏

网友C:
如果要做  最好带阻尼的,弹性较软的  起飞降落一颠一颠,蹦迪一样。弹性太硬 又起不到效果,小飞机做这样减震就是在增重  反而更不好   一般适用于大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极致像真的情况下用减震起落架是多此一举,实话实说,降的好用不上,降的重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糙了  可以设计内弹簧。

第二个就是内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做  最好带阻尼的,弹性较软的  起飞降落一颠一颠,蹦迪一样。弹性太硬 又起不到效果,小飞机做这样 ...

避震一般只用于重的飞机,小于400克一般不用,我的飞机一般500到1000之间,所以有了避震后效果很好,降落几乎没有损伤。一代的起落架就不行了,即使几乎完美降落,久了还是松动弯了,而带避震的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极致像真的情况下用减震起落架是多此一举,实话实说,降的好用不上,降的重不顶用

降得不完美又不是很重的情况下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994056&extra=
这是我2014年做的 当时全手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056&extra=
这是我2014年做的 当时全手工制作

不错不错

网友E:
守护者几个起降后前起落架就弯了。后来我买的这种成品带弹簧的起落架,降落确实明显不跳了。后来赛斯纳1.4米我也直接改成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守护者几个起降后前起落架就弯了。后来我买的这种成品带弹簧的起落架,降落确实明显不跳了。后来赛斯纳1.4 ...

嗯,带避震的前起落架还是很好用的,我以前也不做避震,降落技术也好,但是没有避震降落几次一样有损坏这 就是为什么要做避震的原因了,不是说技术好就不需要,有比没有好。

网友F:
我一直想把模型车的液压避震改到起落架上,那个液压避震效果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把模型车的液压避震改到起落架上,那个液压避震效果是真的好。

重吗?不重可以的,液压的更好,可惜我没有,也不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吗?不重可以的,液压的更好,可惜我没有,也不会做。

小的不重,大概几克,效果非常好。有阻尼,不会弹跳。和真飞机、真汽车的液压减震是一模一样的。
大多数的避震只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