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材风动船,萌新沉船

楼主(2021-06-29):
一把年纪了突然想做个船模,美其名曰给孩子做礼物。。。。立马查了查资料,找到了组织,其实一开始真打算做玩具,稍微了解一下,发现真不是玩具,各路大神的作品既引人入胜又劝退我等手残党,退一步先做救援船。借鉴了各位大神的设计思路,就开工了。
某宝采购配件材料,一顿操作,成型了!看起有那么一回事。
主要配件:
一体的电机舵机架,偏重!pvc聚氯乙烯板,偏重!
pvc管用的50管,偏细,浮力不够!
电池3s 2200mah
电调天行者50A,本来是想双向的。。。吃了没文化的亏
电机XXD2208 KV1400,动力很强
舵机MG90S,摇臂装上后始终有点偏角,头痛

实话实说,风动船噪音挺大的。。。。

第一次试水,没算浮力,整体质量太大,特别是后面,直接淹到板子那里了。现在准备减重,增加浮力。
pvc聚氯乙烯板,镂空一部分,裁掉一部分。
管材换成75的,算了算浮力应该没问题,就是有点担心太粗了,粗了也不都是好事。。。
这一趟折腾还是够费心的,基础材料都是一点一点采购,有时大小不对,有时思路不对,反复买买买。看了一些大神做的普及基础知识的视频,总算是搞懂了电池、电调、电机、舵机、接收器这些基本常识了。下一步想做个萌拖船,真正给孩子做礼物了,各位有什么建议?
请各位前辈模友点评指正,感激不尽!
(做模型千万注意安全,本人手指就被螺旋桨打伤了)

唯一照片

唯一照片

网友A:
恒龙消防船就挺好的。另外你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消防船就挺好的。另外你桨反了

感谢!桨反了怎么说,风向是对的,难道是桨反了,电机也反了?(好傻的问题。。。不懂就要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桨反了怎么说,风向是对的,难道是桨反了,电机也反了?(好傻的问题。。。不懂就要问)

桨确实反了 。。。这么装风向对但是推力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桨反了怎么说,风向是对的,难道是桨反了,电机也反了?(好傻的问题。。。不懂就要问)

嗯! 确实是反了~ 桨和电机都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确实反了 。。。这么装风向对但是推力小

萌新鉴定完毕,哈哈哈,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确实是反了~ 桨和电机都反一下

嗯,谢谢!有些看似常识的地方,对于新手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啊,请多指教。

网友D:
电机舵机架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 确实是反了~ 桨和电机都反一下

螺旋桨翻面就可以了,电机不用动。
螺旋桨迎风面装反了声音就很大。效率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翻面就可以了,电机不用动。
螺旋桨迎风面装反了声音就很大。效率也不高

对对对~~ 是我草率了~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舵机架不错

咸鱼上有3D打印现成的,个人觉得偏重,主要是图省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翻面就可以了,电机不用动。
螺旋桨迎风面装反了声音就很大。效率也不高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看来我需要恶补一下基础理论
来自微站

网友F:
PVC还要做密封很麻烦,我买的水上飞机的水鞋,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PVC还要做密封很麻烦,我买的水上飞机的水鞋,稳当。

水鞋也考虑过,没找到合适的,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中间连接的金属材料怎么解决的。管材成本上能控制一些,连接更粗暴。整个船透露着一个大大的懒…
来自微站

网友F:
FMS的那些飞机的水鞋都可以。我买的大海狸的,效果相当不错。
肯定不怕沉。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S的那些飞机的水鞋都可以。我买的大海狸的,效果相当不错。
肯定不怕沉。

谢谢,我去看看,水鞋看起来更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S的那些飞机的水鞋都可以。我买的大海狸的,效果相当不错。
肯定不怕沉。

再请教一下,有些水鞋带舵,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舵机,只需要固定电机,那结构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有些水鞋带舵,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舵机,只需要固定电机,那结构就很简单了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两个都保留。
水鞋上的水舵怕挂草。

网友G:
我想用可乐瓶做,可乐瓶可以抛弃,主体部分体积就很小了,方便携带

网友H:
那几个大螺丝就够重的。船体换成EPE珍珠棉泡沫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几个大螺丝就够重的。船体换成EPE珍珠棉泡沫板的。

谢谢建议,搜索了一下,EPE这种材料不熟,看起来有点软,怕支撑性不够啊(猜的),如果强度没问题那确实很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可乐瓶做,可乐瓶可以抛弃,主体部分体积就很小了,方便携带

可乐瓶其实很科学,造价又便宜,不过总感觉对不起一身的设备,哈哈哈,虽然是第一艘船,算是验证船,但是一开始就打算长期保留,还可以作为救援船,皮实耐用就是首先考虑了

网友I:
建议楼主,发帖时,增加图片数量,并配以说明,对模型的参数介绍,最好能够配上视频,这样既能很好的介绍你的模型,宣传航模知识,也能提升你的帖子质量,获取论坛奖励!
祝顺,2021!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发帖时,增加图片数量,并配以说明,对模型的参数介绍,最好能够配上视频,这样既能很好的介绍你 ...

改进中,成品出来后会更新一些图片、视频,以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不用可乐瓶,可以用洗洁精那种大号瓶子,前面还有个锥形

网友(2021-08-23):
找了个借口,自己玩,

网友J:
桨带字的一边朝前

楼主(2022-02-28):
引用 网友J:
桨带字的一边朝前

谢谢指导,闲置很久了,没空折腾

楼主:
没有下文了,主要是船体太沉,本来想根据大神建议换水机浮筒,没找到合适的,都感觉小了点。沉寂几个月后,将就这套设备开始折腾固定翼飞机了,感觉更好玩。其他都还好,电池放储藏室不用也是个问题,还是用起来

网友K:
楼主,太沉是因为PVC管材吗?

楼主(2022-03-30):
引用 网友K:
楼主,太沉是因为PVC管材吗?

嗯,管材占了相当大比重,上面的板子也比较厚,虽然中间镂空了但是也很重,电机座设计也太大,现在闲鱼上有更小巧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管材占了相当大比重,上面的板子也比较厚,虽然中间镂空了但是也很重,电机座设计也太大,现在闲鱼上 ...

谢谢。终于可以把购物车里面的一串PVC管子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终于可以把购物车里面的一串PVC管子删掉了。

新手在尝试阶段很容易花冤枉钱,主要是看定位,如果只是救援船,材质无所谓,经济实用是硬道理,实在不行也可以PVC,救援还是没问题的。我这个是各个环节都很重,所以不推荐,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水机浮筒,好看轻便。我没有继续搞船了,主要是船体太麻烦。歇了几个月,最近在搞飞机。。。。小花了一点钱,已经解锁首飞首炸成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在尝试阶段很容易花冤枉钱,主要是看定位,如果只是救援船,材质无所谓,经济实用是硬道理,实在不行 ...

有道理,关键把定位搞清楚。我不敢弄飞机。找不到地方飞。炸机了,还得担心砸到点啥。

网友L(2022-06-02):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翻面就可以了,电机不用动。
螺旋桨迎风面装反了声音就很大。效率也不高

迎风面是凸面吗?
帮忙扫扫盲, 1. 迎风面是凸面吗。   2.  入空气的棱,和出空气的棱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L:
迎风面是凸面吗?
帮忙扫扫盲, 1. 迎风面是凸面吗。   2.  入空气的棱,和出空气的棱有什么不同。
谢 ...

估计凸面距离更长流速越快力学更好吧
我不是学院派,业余爱好者没有那么多知识点。
尝试装反对比一下就知道,多装几次也就加深印象不会再错了
安装正确与否对比,正确安装只有风的声音,没有很大的杂音,拉力也大得多。其实也好理解,效率越高越好,杂音大了肯定做无用功去了嘛。
抱歉回复晚了请见谅,不经常登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迎风面是凸面吗?
帮忙扫扫盲, 1. 迎风面是凸面吗。   2.  入空气的棱,和出空气的棱有什么不同。
谢 ...

简单理解凸面向着前进方向,然后才确定电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