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玩直机最后是玩充电器我觉的是玩插头

楼主(2021-06-29):
有人说玩直机最后是玩充电器我觉的是玩插头

首先说,“最后是玩充电器”我也是赞同的。因为我也深受充电器的制约,家里电容量的制约等等。所以是赞同的。
但是,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接插件,焊接你的接插件 是很重要的
如何使用、保养你的电池 也很重要

收集了一些接插件,看看广大模友用过多少?
也不是全用过,有的就是买来比较一下,现在还是用AS150

就是用AS150,如何用也是很难选择?
一公一母,两公,两母?
现在的方案是电池端两母,电调两公,中间是两公的连接线。

由于AS150母端保护套容易脱落,现在想把电池端改成公头,电调端改为母头。工作量比较大,正在计划中。。。
这样的话,电池端就可以很牢靠地固定了。不担心放在包里保护套脱落,然后“砰砰砰”,然后冒烟,起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搞不好,放在车里,就更危险了。

为了了解各类插头的大小,专门买了Rcproplus 7808, SH8.0(听说叫AS250),EC8等等比较大的插件。其实XT150也不错,很完美,就是6mm有点小。XT90也有点小。

如果不看实物,很难想象AS250和EC8有多大,感觉700级电直没必要用这两个,太大了。

适合的,还是在XT150,AS150, Rcproplus 7808中间选。由于7808不单卖,排除掉;
XT150可以用,但6mm 有点小,主要用在电机上。
最终,建议选AS150,也不用焊防打火的,因为好盈电调本身就防打火。防打火的公头,其实不好拔插。还是普通的公头方便拔插。

如果你用K电调,用虫子电调还是要防打火。

最后建议,用AS150,电池端两公,电调两母,中间用一条两母的连接线。
公端装配的时候用钳子夹住把保护套固定好;母头用AB胶或者704把保护套固定住就可以。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固定电池上的保护套,因为电池太多,用AB胶或者704真的很丑,且工作量大。毕竟飞机电调还是少,尽量搞得好看一点,工作量也小。

最后再建议,飞700级电直,有条件还是直接上12S电池,12S充电器,简洁明了,直接暴力。如果您是土豪,可以上14S,更暴力,飞行时间更长久。

以上经验肯定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谢谢!

同时,我接受XT150,也接受XT90。不接受EC5。哈哈。。。
其实,盒子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接头,特别是小的,像针一样的。。。

网友A:
已经升级 12S 75ah 三元, A12充电器两部。彻底高压化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另外AS150很便宜  多买一些   焊接前可以适配一下  有的松有的紧
来自小程序

网友:
插头不少

网友:
收了两个凤凰160A,电池、马达插头规格不一致,刚开始玩大机半年,我也被插头玩傻了,最终还得在某宝找代工焊接转接头

网友:
xt150插头hyperion充电器十年没换过,从没把注意力放在这两样上过

网友:
AS150好用,不管什么插头核心一定要焊接好,这种焊接面积大的一定要用大功率烙铁温度调高,一直融到焊点完全融化并且表面浮出焊油来才算熔透,焊点表面光滑光亮而不是失去光泽灰色(氧化过度重新焊接),有不少人说插头能飞融化我感觉有虚焊的嫌疑。
直升机确实是耗电大户,没有强有力的后勤装备,那飞不爽的,我飞550配了6块6s 5000电池,100个AH的电包,4010双路大功率充电器,出去一天能飞30趟,飞700呢趟数要减半,吃电池

网友:
有人注意到alan还在用t插飞700吗……

网友:
LZ用什么充电器?A12?

网友:
我是从AS150换成Xt90,比较省心,电流也还够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升级 12S 75ah 三元, A12充电器两部。彻底高压化

采用的什么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什么电芯?

中兴的 但是还没开始使用 无法评价

75ah 刚好我买电池的地方   这个人就这个牌子  宁德是50和60

网友:
不想重新焊接,今天买了一堆转接头

网友:
T插表示不服。

网友:
T插头结合面也不小的,就是太紧,插拔不太方便。

网友:
电池用母电调用公,正极用as150防打火 负极用xt150 ~

网友(2021-11-01):
点赞,非常好的帖子。
上面的插头大部分我也都用过,因为后来玩5车改电比较多,对持续大电流下出问题还是比较担心。

分享我的一些体会:
1、RC厂商没有统一标准,普遍虚标严重,比如xt60,很多人都以为能稳定60a,实际上正规厂家(amass)给的额定电流才20a(他们加一般以跑4小时能稳定在60度以内),瞬时(amass一般指一分钟)也不到60;杂牌厂商就更不用说了。
2、目前真正过大电流的还是大直径香蕉插,好买到的真正持续电流最大的可能就是amass新出的镀银的8mm,现在好像叫250啥的,也就持续100A,普通的8mm持续80A;
3、插头一段时间还是需要检查更换,不同的插头老化速度不一样,尤其是T插最容易老化,我的一些早年买的T插头(车太多,懒得都改)在敏感的pl6充电器上都经常报错不让充电。
4、因为T插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买过不下5个品牌,前后也有30对以上,感觉最大持续电流也就20-30A,短时间(10S)上个80差不多了,这里面没有特别牛的,包括deans,但是杂牌可以很差,插拔十来次就从上不了电的都有,主要是塑料件的精度和材质。
5、近些年用XT150和AS150,这两从amass给的参数来看,基本都是持续60,,瞬时130,但是看起来个更大的AS150的内阻是0.3,居然比XT150高了50%,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