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1-06-29):
各位大神,自己买的赛斯纳1.4米的,
电机
用的3536型的,安装孔距小的16mm,大的19mm。说是2814型电机跟3536是一样的(外形实际尺寸也大致相同),但发现有的2814安装孔距是小的19mm,大的25mm(或是26mm)。而赛斯纳的电机安装架子孔距是16X19的,如果要是换2814型电机,那只能拧19mm那俩孔,是否可以?还是要自己在电机架上打孔?或者有什么其他方式?谢谢

网友A:
只拧两个孔不可以;要重新打孔,重新开两个孔间距边缘就剩1.5mm,不好把握也不好弄。索性把孔距16mm那两个孔,分别那个往外开成3mm宽的长条孔,可以适配这两种孔距的电机

楼主:
谢谢,是个办法。不过动手能力还是需要考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