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有有效期这一说法?

楼主(2021-06-29):
电池
有有效期这一说法吗?不都是说的充放次数吗?大家来说说。

网友A:
电池有效期学名叫日历寿命, 三元锂电池理想情况下,10年衰减大约12%~15%左右。

网友B:
手头有两组2014年买的电池组 还在正常服役 6S3300 30C 飞亚拓500使用 和新买的45C 飞行区别就是 工作电压偏低了 转速会低 只能柔和3D飞行

网友C:
肯定有啊,不用,一直放置明显不暴力了。

网友D:
放置时间长了,电池有的会失效,有的电池寿命明显缩短。

网友E:
我还有十多年前,最长的大概有15年的锂电池在用,长春出的锂电池,有点肉,但是飞固定翼没任何问题。

网友F:
锂电池的活性会下降,降到低于一定的数值就认为不合格了,就是过期了

网友G:
那长期不用的全新电池(买来一次都没充放过)经常充放保存好呢,还是一次都不充放3.85V保存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