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能不能下模拟器

楼主(2021-06-30):
我想用平板下模拟器,然后买个转接头随时可练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A:
穿越机模拟器可以,有教程。只要平板系统能安装模拟器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模拟器可以,有教程。只要平板系统能安装模拟器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是想练模拟器嘛,穿越有啥好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练模拟器嘛,穿越有啥好练的

直升机,打错字了

网友:
配置够高就可以!固定翼模拟器没问题,穿越机的模拟器多数吃配置!地图一般都不小,显卡运算不够强卡的厉害,就算不卡能将就飞起来吗遥控的控制延迟也会增大,飞起来很别扭!

网友:
买win平板应该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