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力电池七大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1-06-30):
一、电压类故障

1、电池电压高:满电静置后,电池单串或几串电压明显偏高,其它单体正常。

故障原因:①采集误差 ; ②LMU均衡功能差或失效;③电芯容量低,充电时电压上升较快。

处理方法:①单体电压显示值较其余单体偏高,测量单体实际电压值进行比对,若实际值较显示值低,且与其它单体电压相同,则以实际值为标准对LMU单体电压进行校准;若测量值与显示值相符,则人工对单体电池进行放电均衡。②检查电压采样线是否断裂,虚接;③更换LMU。

2、电池电压低:满电静置后,电池单只或几只单体电压明显偏低,其它单体正常。

故障原因:①采集误差 ;②LMU均衡功能差或失效;③电芯自放电率大;④电芯容量低,放电时电压下降较快。

处理方法:①单体电压显示值较其余单体偏低,测量单体实际电压值进行比对,若实际值较显示值高,且与其它单体电压相同,则以实际值为标准对LMU单体电压进行校准;若测量值与显示值相符,则人工对单体电池进行充电均衡。②检查电压采样线是否断裂,虚接;③更换LMU;④对故障电池包进行更换。

3、压差:动态压差/静态压差。充电时单体电压迅速至满电截止电压跳枪;踩油门时,单体电压比其它串下降迅速;踩刹车时,单体电压比其它串上升迅速。

故障原因:①连接电池铜牌紧固螺母松动;②连接面有污物;③电芯自放电率大;④电芯焊接连接铜牌开焊(造成该串单体容量低);⑤个别单体电芯漏液。

处理方法:①对螺母进行紧固;②清除连接面异物;③对单串电池进行充/放电均衡;④对问题电池包进行更换。

4、电压跳变:车辆运行或充电时,单体电压跳变。

故障原因:①电压采集线连接点松动;②LUM故障。

处理方法:①对连接点进行紧固;②更换LMU。

二、温度类故障

1、热管理故障;

①加热故障(加热片);温度低于某一数值时,在充电时,加热不开启。

故障原因:①加热继电器或BMU故障;②加热片或继电器供电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①修复或更换加热继电器或BMU;②检查修复供电电路。

②散热故障(风扇);温度高于某数值后,风扇未工作。

故障原因:①风扇继电器或BMU故障;②风扇或继电器供电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①修复或更换风扇继电器或BMU故障;②检查修复供电电路异常。

2、温度高:电池系统中某个或者某几个温度点偏高,运行或充电中达到报警阈值。

故障原因:①温度传感器故障;②LMU故障 ;③电连接异常局部发热;④风扇未开启, 散热差;⑤靠近电机等热源;⑥过充电。

处理方法:①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与显示值进行比对,若实际值较显示值低,且与其它温度值相同,则以实际值为标准对LMU温度值进行校准;②紧固电连接点,清楚连接点异物;③确保风扇开启;④增加隔热材料与热源进行隔离;⑤暂停运营进行散热;⑥立即停止充电;⑦更换LMU。

3、温度低:电池系统中某个或者某几个温度点偏低,运行或充电中达到报警阈值。

故障原因:①温度传感器故障;②LMU故障 ;③局部加热片异常。

处理方法:①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值与显示值进行比对,若实际值较显示值高,且与其它温度值相同,则以实际值为标准对LMU温度值进行校准;②检查修复加热片;③更换LMU。

4、温差;参照高低温排查方法。电芯发热差异。

三、充电故障

1、 直流充电故障; GB/T 27930-2015         充电无法启动,充电跳枪,充电结束后SOC不复位。

故障原因:

① 电池故障(电压、温度、绝缘等异常)

② BMU故障(充电模块或充电CAN异常)

③ 主负、充电继电器异常

④ CC1对地电阻、CC2对地电压异常

⑤ PE地异常

处理方法:

① 排除电池故障

② 修复/更换失效部件

③ 截存充电报文,分析故障原因。

2、交流充电故障;

故障原因:

①电池故障(电压、温度、绝缘等异常)

②BMU故障(充电模块或充电CAN异常)

③主负、充电继电器异常

④CC对地电阻、CP对地电压异常

⑤PE地异常

处理方法:

①排除电池故障

②修复/更换失效部件

③截存充电报文,分析故障原因。

四、绝缘故障

故障原因:电池箱或插件进水,电芯漏液,环境湿度大,绝缘误报,整车其他高压部件(控制器、压缩机等)绝缘不过。

处理方法:①正极对地,如果有电压或绝缘阻值小于规定值,则判处负极电路漏电;负极对地,如果有电压或绝缘阻值小于规定值,则判处正极电路漏电。根据其漏电电压大小除以此时的单串电压值就可以计算出漏电点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析处理。

五、通讯故障

LUM通讯故障,BMU通讯故障;整车却是1个或几个LMU信息,或整车没有BMS信息。

故障原因:①LMU/BMU故障;②LMU/BMU供电电路或通讯线路接触不良/故障;③信号干扰。

处理方法:①更换LMU/BMU;②检查修复供电电路/通讯线路;③检屏蔽查线,查找消除干扰源。

六、SOC异常

1、不准确;

充电电量÷标称容量=充电的SOC  若“充电的SOC”+“剩余的SOC”较实际显示值有偏差或者根据SOC与OCV的对应关系估算实际电量与SOC不对应,我们认为SOC不准确。

2、不变化;

故障原因:①通讯异常(数据缺失);②电流异常(霍尔及其输入输出电路);③BMU故障;④其它电池报警。

处理方法:①确保数据完整;②修复/更换失效部件;③消除所有电池报警。

3、下降快;

故障原因:①通讯周期异常②电流异常(霍尔正向电流大、反馈电流小);③单体电压偏低,下降快;④BMU故障;⑤低温。

处理方法:①更新BMU程序;②修复/更换失效部件;

4、下降慢;

故障原因:①通讯周期异常②电流异常(霍尔正向电流小、反馈电流大)③BMU故障。

处理方法:①更新BMU程序;②修复/更换失效部件。

5、跳动;确认程序版本号是否正确

七、电流异常

故障原因:①霍尔及其输入输出电路;②霍尔反装;③直流充电时如果BMS需求电压或电流为0时,充电机按最小输出能力输出。

处理方法:①更新BMU程序;②修复/更换失效部件。

网友:
这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