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无刷电机更改绕组的问题?

楼主(2021-07-01):
我有个转向助力无刷电机,原设计是12V 2200转,功率约1000W,在不重新绕线的情况下,把绕组接法改成右边的,耐压会变成24V没错吧?那这时的转速和功率会如何变化呢?

网友:
如果电源还用12V,功率变为原来的1/4。如果电源用24V,功率还是原来的1千瓦

网友:
这么改,定子磁场结构会不会被破坏,有可能就不转了,如果还能转的话,这么改相当于4极电机,变成2极电机,转速会加快一倍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并改串,KV减半,相间电阻增至4倍。
如果电压也改为24V,电调和引线发热应该会下降,马达的功率、扭矩、发热特性应该变化不大。
不过一定要注意不要接反了,否则比如你14绕组和710绕组的磁场互相抵消的话,基本相当于直接短接了那么长的铜线,弄不好一下就把电调烧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是的没错,KV值降低两倍,从YY接法变成Y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