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寻踪器

楼主(2021-07-01):
玩飞机有时掉到草丛里很难找,想制作一个寻踪器,哪位大侠有教程。  网上卖的寻踪器声音太小,离开几米就听不见了。想用电池的BB响改一个,设置在接收机的某一个通道上,

网友A:
加个遥控开关 然后再买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蜂鸣器

网友:
我就是这样搞的 12V蜂鸣器并联了五个 那声音贼大

网友:
北斗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遥控开关 然后再买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蜂鸣器

遥控开关啥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开关啥样?

这种 就看您选择哪种类型了 个人建议12V直接连接电池 如果是5V接收机取电的话蜂鸣器一开 容易失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回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