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对不了频

楼主(2021-07-01):
如题,14SG和K120丟频,现在对不上了。请老手指点

网友:
不会是模式选错了

网友:
s-fhss是双向传输的
应该选fhss
控没在手边,答错见谅

楼主:
没有fhss制式的,只有FASST-14,FASST-12,FASST-M ,FASST-7,和s-fass五个制式,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fhss制式的,只有FASST-14,FASST-12,FASST-M ,FASST-7,和s-fass五个制式,求解

K120的主板偏频比较厉害,用D7E可以很好的对频,14SG好像没得调偏频

网友(2022-04-02):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的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futaba16 iz的控

楼主:
选折S—H模式,开机后按住飞机对频键5秒左右即可

网友:
个人经手几架的经验,110/120有时对频挺慢的,需要点耐心:等久点,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折S—H模式,开机后按住飞机对频键5秒左右即可

我回去再试试,我的是飞机上电,然后长按1S红灯熄灭,然后就没然后了。蓝灯没见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