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产底盘打造1/14比例奔弛8x8重型拖头仿真模型

楼主(2021-07-02):
这是我即将开启的一个新车项目。
如果你正打算组建一台高品质的8x8重型拖头,或许能从我公布的内容中获得一些灵感,这也是我记录组建过程的初衷。
8x8重型拖头的底盘来自于国产品牌思卡模型,标配有3档变速箱、分动箱、仿真空气悬挂、边减车桥。
这款底盘的细节和做工都相当出色,仿真度也很高,非常适合于打造重型拖头。

这是底盘的全貌,全金属的主体结构,磨盘座具有前后移动的功能。
标准出厂状态是金属成品素色状态,就像上图这样。

仿真发动机和三档变速波箱是集成在一起的,里面有一颗540电机
车头部分还有一个仿真水箱,并且配有风扇,风扇电动的可以旋转。

素色状态和涂装状态的区别就好比没穿衣服和穿了衣服的区别。
所以要想组建高水准的成品卡车模型,这些零件是必须要经过涂装这道繁琐且考验技术和审美的环节。

根据客户的要求,整车要做黑灰色风格。
于是底盘和轮毂,我们选择了粗纹理哑光黑,更加能体现出真实的质感和细节。
为了能更好的上色,底盘的主要零件需要进行分解。
然后对分解之后的零件单独上色。
最后再把上完色的零件重新组装回去。
之所以采用这种繁琐的步骤,以为了呈现出更完美的涂装状态。

大梁主体完成上色之后的效果

通过特写照片能看到表面的质感和纹理细节

变速箱上色之后的效果
舵机驱动的推拉结构会出现少许漆面磨损,已尽力避免,但依然在所难免。
变速箱的电机线和舵机线我们进行了改道处理,从侧面出线,让顶部的美观度得到提升。

要把上完色的零件重新组装回去,所耗费的时间比拆解更多,难度相当大。

看多了亮色的轮毂,再看这表面有粗纹理的黑色轮毂,与底盘整体的哑光黑遥相呼应,风格就立即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一个好的作品,首先来自于客户的良好审美,其次才是其他因素。

配色不一定要鲜艳
最经典的配色往往只需要简单的颜色,耐看且有质感的颜色,才能取悦眼球。

转向拉杆也进行了上色

对传动轴上色需要对它们进行分解,上色之后再重新组合
这些轴有特定的长度和配对规则,过程丝毫不能有错乱。

传动轴上色完成

迫不及待地安装
看起来要比亮光的质感好太多了

伸缩的部分加入润滑脂,这样能保证漆不会被轻易磨掉

转向接杆也同时上了色

完成后的底盘全貌

是不是更美了呢?

楼主:
消声器的颜色我们做了进一步处理
把它涂装成了黑色
与底盘颜色更加匹配

上图看效果:

楼主:
接上回。
这是我们用国产卡车底盘打造的一台1/14比例的重型牵引车模型。
配色风格采用的是深色系。为此,我们需要将大量的零件进行黑化。
我们已经将消声器进行了黑化并进行了安装,整感有所提升。
较原色消声器来说,黑化后的效果更令人满意。

场景小配件——仿真空压机模型
给轮胎加气,用得着!

设备架上的零件需要拆开之后来上色。
上色之后还要把它们重新组装到一起。
整个过程和为底盘上色一样。

哑光质感的黑色更显档次

设备架已完成上色后的重新组装

完成后的效果

把副梁安装到大梁上

再把设备架和检修踏板安装到副梁上

完成后的效果

是不是越来越美了呢?

(未完待续)

网友A:
思卡和星越哪个更值得入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卡和星越哪个更值得入手

没区别,哪个便宜入哪个

<

楼主:
如何对田宫奔弛车壳上色?这一节内容的案例或许可以作为参考。文中介绍的方法并非唯一方法,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首先是对车壳主体进行整体上色。

几个特殊的部位需要喷涂成黑色
做遮盖是必须的

这是做完遮盖后上色完成后的效果

撤掉遮盖之后,效果就出来了

接着以同样的方法对窗框进行遮盖

继续遮盖

上色

这就是完成后的效果

安装导风板

完成后的效果

把顶灯预装上去看一下效果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还对驾驶室内部进行了喷黑处理,这样看起来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就是对顶灯进行布线

把LED光源固定在灯架上

然后安装到车顶

电线就近打孔穿过

把两组灯线分别并联在一起

通电测试效果

安装轮眉

放到底盘上,看下效果。
这里只是假组装。
接下来将要进行全车控制电路的安装和调试。
敬请期待更新!

楼主:
色彩延伸

楼主:
思卡8x8卡车底盘的标配并没有为后双桥提供挡泥板。当然不装挡泥板也是一种粗犷的风格,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为了让卡车模型的整体感更好,我们选择了为后双桥安装挡泥板,并且安装尾灯。

这一节内容就向大家展示安装挡泥板和尾灯的过程。

首先要采购以上这些材料,刚拿到手的材料塑胶感是很强的。
为了让材料看上去更上档次,我们对这些零件进行了涂装处理。
照片所示的效果就是涂装之后的效果,呈现出哑光质感。

这是装车之后的效果

打孔安装尾挡泥板的支架

最终完成后的效果如上图所示

不过我们手上刚好有田宫的尾灯组件,它的设计看起来显然要更高级一些。
于是我们舍弃思卡原厂的尾灯固定板,换成了田宫的。
由于是两家公司的零件,它们实际上是不兼容的。
安装孔位需要重新调整,尾板固定支架也需要进行少许的改装。

首先要把尾挡泥板的支架调整到一个新的安装位置
并且要对它进行折弯处理,以适应田宫的尾灯固定板。

这个时候灯组需要先准备好,并测试好亮灯的对应关系,再把LED固定在支架上。

电线涂黑处理

安装完成后的效果

再把灯线用缠绕管包起来

再把灯线隐藏起来

刹车灯效果

倒车灯效果

转向灯效果

怎么样?
这样的嫁接效果还不错吧!

(未完待续)

网友:
漂亮的卡车哦,以前有田宫的选择,现在选择多了,赞

网友B:
大佬出品,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出品,都是精品!

感谢关注和支持!

楼主(2021-08-04):
电子设备的布置和线路的隐藏是仿真模型组装中的难点。通常,我们会把电子设备隐藏在不太显眼的位置;而线路尽可能做减法,即把共用正极或负极的线,分别并作一根线,来减少电线的数量,从而使得线路更简洁。

补一张照片,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把前车灯的功能调试完成了。
每调试好一个功能,就通量测试功能是否正常。

声组的体积在整台车的电子设备里面是相对较大的,车头顶部是安装它最合适的位置。
当然车头上面还有许多的灯,这些灯的电线都需要从上面引到底盘上来,因此电路部分需要优化。
也就是文章开头讲到的原则:把共地或共正极线,分别并在一起,把多股线变成一根线。

声组的音量调节旋钮固定在上图中的位置。
我们可以利于车顶预留的螺丝孔来调节音量。
这个孔是田宫车头自带的孔,用途是用来安装顶部扰流板。
但在本案例中,顶部扰流板是不安装的,所以这个孔我们就把它利用了起来。
即方便使用,又利于隐藏。

这块驾驶室的楼板并不是田宫车头标配的设备。
使用它之后,更有利于隐藏电线,同时也让电池的固定变得更容易。

这是把车头和车顶配件拼装完成后的效果。

车顶的电线从侧面引出来
电线的长度还需要根据后续布线需要进行加长。

线路优化后的效果

回到底盘这一端,我们利于转向舵机做了一个低电压设备的共用电源。
即,把换档舵机、差速锁舵机、散热风扇、电子调速器的弱电电源正负极并在了转向舵机的电源上。

经过这样处理之后,换档舵机、差速锁舵机就只留了一根线来与接收机连接。
原本每个设备需要3股线连接接收机。
线减少之后,就能更好地进行黑化和隐藏。

这就是隐藏之后的效果,除了电子调速器的电源线比较明显,其余电线都隐藏起来了。

然后把相关设备放到仿真消声器里,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连接好相关的设备。
在这个状态下,车子其实已经可以正常上路了。

接下来我们把车头和底盘进行连接。

车头的线缆已经进行了黑化处理
它们穿过底盘,后来到消声器里,再连接到接收机,于说灯光和声组的功能就能完全发挥了。

(未完待续)

网友:
难得的好帖子,赞!!!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A:
思卡和星越哪个更值得入手

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
<

网友: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机器杰克制作的吧
<

网友C(2024-12-19):
这是机械杰克做的黑武士拖头模型 全功能演示在哔站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