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直升机怎么样

楼主(2021-07-02):
出差三个月了,实在手痒的很,想入个M2飞飞,携带方便。这个金属板和EXP版建议入哪个,还有这个原厂的控怎么样。我自己有个控【天9】,这个好对频么,方便的话,我直买个接收机在买个转接线,省的钱还能买两块电池

网友A:
你就用原配控吧!好飞是可以的,新手得学习才能飞!

网友B:
非常推荐的飞机,买了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用原配控吧!好飞是可以的,新手得学习才能飞!

我不是新手,我入魔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推荐的飞机,买了不后悔

他这个原厂控怎么样,自己有控是不是可以不用买原厂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原厂控怎么样,自己有控是不是可以不用买原厂控了

还要配天地飞的接收机才行
来自微站

网友C:
还有就是建议金属版 exp据说不耐炸 缩水了很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建议金属版 exp据说不耐炸 缩水了很多

其实金属板,好看

网友:
金属版好点,舵机也是,炸了基本没啥问题捡起来飞,你自己加一个sbus接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金属板,好看

个人认为更好看的还有个亚拓300 整套机也就贵个几百 230桨 比m2好 缺点是要折腾一下 其实据说m1也不错 还省预算 同价位其实还可以看看富丽360和380 缺点是要自己装 飞的好可以选亚拓150x 看个人喜好 像我喜欢亚拓300
单论朗宇的 exp不如金属的耐炸 金属的跟m1差不多
富丽这两个都是新手的第一台练习机 修起来也不贵 而且据说挺好飞的
亚拓150的陀螺仪据说难以驾驭 亚拓300不知道 网上的信息比较少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原厂控怎么样,自己有控是不是可以不用买原厂控了

我用futaba控,原厂没用过,但口碑不错。

网友D:
推荐亚拓300的不知道你是不知道呢还是故意把人往坑里推?我相信你是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亚拓300的不知道你是不知道呢还是故意把人往坑里推?我相信你是前者

我不知道啊 网上这机的资料太少了 找不到什么有参考意义的 加上我颜控一时脑热就推了亚拓300
顺便请问这机有什么问题吗 网上这机的资料好少
来自微站

网友:
桨大一级完胜,如果你想好好飞,直接360起步

网友E:
小飞机帮你省了装机的功夫,但是没有任何体验可言,

网友:
亚拓300就是不能炸,其他我自己飞着感觉挺适合的,尤其是没场地的,不过出差的话300大了点吧?

网友:
m2或者,翔羽f180,两个尺寸一样大,翔羽没那么精致,但配件相对便宜。再大点就sab小火球或小彗星,再大建议sab380sports(空机1400多)在,配件通用富丽380,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飞机帮你省了装机的功夫,但是没有任何体验可言,

大机我都有,360.420.520,主要外面出差买个小飞机过过手瘾,

网友:
M2+原厂控就好,那控4轴承,电池超耐用,带电压回传,完全不用设置直接就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