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制苏俄雅克教练机(更新视频)

楼主(2021-07-02):
第二架下单翼飞机。材料:3mmD板,2mm珍珠板,桐木、巴沙木;
配置:1106无刷电机,1S 300ma电池,1.7g电机2只,直线电机1只,5mm钢丝 ,5030桨;
翼展52cm,机身长38cm,起飞重量68g

更新视频

网友:
上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首飞上视频

网友:
同求+1,飞机细节来几张

楼主:
差不多调试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斜拉角已经很大了,还是会跑偏,只能加微调了。估计是我左右机翼没做对称的原因。入航模也有2个月了,一直想飞给孩子看也没机会。出门早都没起呢,偷偷摸摸和做贼差不多,晚了附近唯一的飞场草坪又都是拍照片的,所以一直没拍视频。

网友:
很漂亮,很工整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副翼拉杆是在机翼折叠前就布置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副翼拉杆是在机翼折叠前就布置好的吗?

是的,机翼我是上下2张单独的2mm厚的板子,粘之前副翼位置就裁剪出来了。裁出来的料正好做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副翼拉杆是在机翼折叠前就布置好的吗?

副翼的拉杆是5mm的钢丝,在安装机翼前就已经布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副翼拉杆是在机翼折叠前就布置好的吗?

之前做的2架大概能看清副翼拉杆的样子,我是用直线舵机做副翼的,90度的平振1.7g或2g舵机也可以做,效果也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做的2架大概能看清副翼拉杆的样子,我是用直线舵机做副翼的,90度的平振1.7g或2g舵机也可以做,效果 ...

谢谢楼主,单舵机U型拉杆我弄过,我其实就是想问怎么做成内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单舵机U型拉杆我弄过,我其实就是想问怎么做成内走线的

你仔细看我的木肋骨,是打孔的,钢丝弯好后传过去,孔尽量开大一点,可以涂点凡士林润滑。然后肋骨粘上上层机翼蒙皮,再粘上下层机翼蒙皮。因为钢丝是穿过木肋骨的,所以粘蒙皮的时候钢丝不会碰到胶水的。这么说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我的木肋骨,是打孔的,钢丝弯好后传过去,孔尽量开大一点,可以涂点凡士林润滑。然后肋骨粘上上 ...

明白了,感谢讲解

楼主(2021-09-27):
上传了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