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手求问高频头和黑羊的问题

楼主(2021-07-02):
玩直升机的模友一枚,5月入手一台二手fus x111圈圈机,2.5寸,有直机基础,所以目前算是上手了,基本在家里和地下车库还有小树林飞。目前用的graupner mz24的控,感觉遥控距离有点短,估计这种传统航模的控主要是设计用在空旷场地的,穿越机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者树林里飞两三百米控就开始报信号强度弱了。所以想请教各位关于高频头和控的问题:
1:小黑羊高频头和黑羊的tango控,在信号范围方面是一样的吗?tango控除了信号强度的优势外相比于传统的航模遥控器还有哪些优点?我是买高频头还是换控呢?
2:我拿控是二指禅,tango这种小控用双指好捏吗?
3:dji眼镜换枫叶天线能明显提升图传距离吗?我就是想把控制距离和图传距离再增远一点。
望各位大大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小黑羊v2最大功率1w,和tango2控其实相差不多,换不换控取决自己,tango控就是方便点,直接使用,外置高频头要连线 控里单独设置之类,手柄控更适合单指一些,二指禅也能用,但不如板控。。。dji眼镜你不飞远航,就一个2寸机原装天线其实就够用了

网友A:
换高频头如果还用mz24的话好像只能换大黑羊了。价格和换控差不太多吧,看个人情况考虑。
个人现在用的14sg配大黑羊,工具25直接用控的锂铁供电,接口接的模拟口就完事了。
黑羊优势在频段上,某些环境确实比2.4稳定。
二指禅用手柄控挺方便,我是捏杆,试过手柄控用不了,手太大

网友:
只要用个100元的增程,和2S的3.2电池2个,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我也是用G的控,增程我是用普通2.4的,飞远了回传不行。不过一样能控制飞机

网友:
换一个好的图传吧

网友:
小黑羊需要遥控能装lua脚本调参,这个一般针对openTX的开源控。楼主用graupner可能得用大黑羊才行。另外大疆眼镜换枫叶天线能增程,但是范围也会减少,所以眼镜天线还是需要考量的。

网友:
vbct,一看就是直机大佬

网友:
反正我之前用板控捏指换了TANGO2后反而捏指不习惯了,也许是我还没习惯TANGO2,这个东西看人习惯把,不过TANGO2轻便倒是真的。

大疆换枫叶的话,个人体验在同样地方,相对原厂天线在延迟和码率,稳定性上有不小的提升,远距离未测试

网友:
vbct mz24 14sg dx9 有钱人啊
话说mz24够用了 加个大黑羊就行 建议别用那么多控 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频头如果还用mz24的话好像只能换大黑羊了。价格和换控差不太多吧,看个人情况考虑。
个人现在用的14sg ...

好的谢谢,考虑了各位意见目前打算搞个小黑羊,配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考虑了各位意见目前打算搞个小黑羊,配14sg

小黑羊配14调不了参啊

网友:
大/小黑羊高频头,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