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扎孔放气作业(7月5日更新)

楼主(2021-07-03):
这是我的一块6S/16000植保机电池

用了大概100次循环,鼓包了。说实话,虽然鼓包了,但它的性能基本没有降低。我之所以想放气,是因为它鼓起来的样子让人没有安全感,像是随时要爆炸一样。

把电池外皮撕掉后,6片电池“啪”的一下挣脱开了,比想象中鼓得严重。封装状态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准备扎电池的针,必须又细又硬。

这是我准备的钢盆,万一出意外,直接拿盆把电池扣上。

扎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斜着扎,不要垂直扎,而且要边扎边挑,不要贸然往里扎。电池皮是金属做的,扎漏并不容易。

扎好的孔。气体喷出,气味十分刺鼻。

气体排出之后,把孔封死,最后再把电池缠成木姨奶。不对,木乃伊。

7月5日更新:

电池扎孔后,首次充电。
根据以前新电池的数据,从3.85充到4.2,充入的总能量在175瓦时到180瓦时之间,取平均值 [178瓦时],作为对比基准。
我先通过存储模式将电压精确定位到3.85。

然后开始充电,电流设置为较低的5A。

充电完成,充入总能量为165瓦时,对比基准数据178瓦时稍低。当然,并不一定全是扎孔造成的,电池本身在多次循环后性能也是会衰减的。

由于缺少条件,放电系数暂无法测试。新电池的最大电流为16×25=400安,现在肯定是要低于400安的。但我手里所有的车/船/飞机,都远远达不到400安的使用需求。我把电池装在我的一台40多斤重的1/5车上(配的是56112电机和MAX5电调),暴力行驶,没感觉出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最后还是想说,扎孔是危险行为,一定要在室外开阔地带进行,而且一定注意安全。我这个电池循环了100次,也够本了,而且不是什么好电池,万一弄报废了也不心疼,因此才做了这样的尝试。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善待自己的电池,不要过充过放,把鼓包的风险降到最低,让电池寿终正寝,而不是英年早逝!

网友:
好像把空气放出来电池的性能没那么好了,我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注意安全,这个不是开玩笑,在充放电过程中小心起火

网友:
能用,电池生产制造的时候,工厂水平不够,导致封装或者材料不密封,有部分空气被封里面了,气体受热膨胀,好吧,以上都是我胡说的

网友:
放了气容量下降嘛?充电循环一下看看

网友:
这回真变成不定时炸DAN了

网友:
等着看下还能用吗?在以前的经验里好像放了气就等于废了。等着楼主汇报进一步情况

网友:
以前磕坏过一些电池,有些电芯就只破了个小口,但是不管用啥胶都封不住,盖铝皮也没用,外面始终能闻到味道,用久了之后破的那片电阻就比其他电芯大了

网友:
这种事 俺也干过  用胶带封口即可

网友:
早两年我就怎么干过。

网友:
涨气了就扔了吧,性能下降不说,还多个安全隐患。

网友:
过段时间那些放气的电芯裂化更加快。比鼓着更加危险

网友A:
楼主牛啊,现在新电池也便宜,这个还是出了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啊,现在新电池也便宜,这个还是出了换个新的

嗯。这个就当做试验了,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会不会后期使用存在隐患呢,有点不敢尝试

网友:
十年前我就这么干过,除了好看一点,没有啥作用。既加重不了病情也挽回不了健康,放气不放气都一样,没啥区别。

网友(2021-09-12):
放完气要及时用硅胶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