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2021-07-03):
大佬都说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没有钱又想玩,俗称穷玩,于是乎就有了我们这些垃圾佬,现对比一下摄像头,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倒车摄像头的画质,一个是普通倒车影像摄像头,一个是二手穿越机上带的foxeer arrow 箭头,价格方面,不说也知道,倒车摄像头完全碾压foxeer。接下来就行了简单的视频对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时间段,图传还是那个图传,录制还是br2,foxeer摄像头有雪花,是因为我在晃飞机。上传b站,720p变成480p,我也是醉了。大伙儿将就将就看看吧!

要买汽车前置的摄像头,不然画面是镜像的,此摄像头为换下来的旧货,换了一个玻璃镜头(还是倒车影像摄像头的玻璃头),焦距没调完美,ccd边上也漏光,仔细处理下,效果还能好一点点。

我还买了21元的廉价GPS,海鲜市场淘回来的70包邮,speedybee f4 aio 飞控,送有问题的大力40a电调,350包邮br2代,送2个花牌1500mal 85c老电池。还在用乐迪t8fb飞穿越的估计也只有我一个了,大伙儿都说说还可以捡些什么垃圾吧!

【倒车摄像头和foxeer箭头700线对比-哔哩哔哩】https://b23.tv/6VhLUn

网友A:
好的摄像头能看清天空的细节,如果要求不高,垃圾摄像头完全够用。我玩远航,从来不用433,就用放大器也能飞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摄像头能看清天空的细节,如果要求不高,垃圾摄像头完全够用。我玩远航,从来不用433,就用放大器也能 ...

早就拜读过大佬的帖子,也从中收获满满,我目前乐迪的t8fb改装枫叶天线,固定翼200高度飞过3km依然可以控制,电量不够,就返航了,图传200mw,枫叶棒子,平板接收,依然没有问题,现在主攻穿越,也没有换控的打算,最多加个功放。看能不能省下高频头的钱

网友B:
下次可以考虑买:原像 无标 P制。另外,如果有可能,挂大点的模块,500线 ,你不会失望。因为P制最高也就500线,再高都是浪费了。所谓700线,1000线,基本我现在都嗤之以鼻。小倒车摄像头尺寸小,分辨率从200线到400线都有。

但是有的摄像头动态范围宽,这无可否认,再者就是色彩鲜艳,这一般低端的无法比拟,这倒是真的。还有就是灵敏度问题,有的摄像头灵敏度高,夜视效果也出众。这些倒是可以比较一下。至于线数,就是上到1万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可以考虑买:原像 无标 P制。另外,如果有可能,挂大点的模块,500线 ,你不会失望。因为P制最高也就50 ...

能否pm一个比性价比高的摄像头,我收了一批图传给学生玩,但是摄像头还没有搞定,如果有合适的摄像头,麻烦pm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可以考虑买:原像 无标 P制。另外,如果有可能,挂大点的模块,500线 ,你不会失望。因为P制最高也就50 ...

大佬研究得透彻,我也觉得,模拟像素就那么高,无非就是动态效果好点,自带色彩增强,夜视厉害,看自己怎样去取舍吧

网友C:
迷你箭头没什么不好,度过了新手时期。就是对于现在的机架,孔位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就拜读过大佬的帖子,也从中收获满满,我目前乐迪的t8fb改装枫叶天线,固定翼200高度飞过3km依然可以控 ...

放大器的方案很省钱,在无干扰的山区,能飞出五公里远,省钱不一定是费钱的开始,看你怎么玩。我用的杂牌放大器,至于什么牌子,我已经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方案很省钱,在无干扰的山区,能飞出五公里远,省钱不一定是费钱的开始,看你怎么玩。我用的杂牌 ...

之前做了下功课,也收集了一些功放,我觉得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看哪个噪声低了。1w起步,高的达到5w8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迷你箭头没什么不好,度过了新手时期。就是对于现在的机架,孔位太大了

前段时间入了一个大暴龙,感觉整体效果还达不到箭头摄像头,逆光,色彩锐化度没得谈,唯一不爽的就是,稍微光线暗点,噪点太多太多了,比起箭头的噪点,我一度以为摄像头坏掉了。图片是大暴龙早上七点dvr拍照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