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凤凰160A,大佬们各种嫌弃,

楼主(2021-07-03):
可我两台700都在用这个

网友:
我都是凤凰

网友:
我还在用120a,完全不敢见人。

网友A:
性能是没毛病,定速性能很好,EDEG的新款不像旧款一样容易烧。有2个点,第一设置太麻烦了还需要设定卡,还没有BEC,好盈的设置就比较方便。第二,定速要2千转以上才好使,以前我装7.2飞,定1900转,大螺距会掉转速,到2100转就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是没毛病,定速性能很好,EDEG的新款不像旧款一样容易烧。有2个点,第一设置太麻烦了还需要设定卡,还 ...

谢谢分享,这下有信心了,设置卡倒不麻烦,好盈不也一样要卡么

网友:
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同用160a,日志功能很好用

网友B:
我感觉定速挺准的,光悬停定速误差在5转以内的(魔镜看的)
然后设置也方便,日志也方便
但是内部做工真的垃圾,有漂亮国味了
相对来说一部分功能不如好盈和k这边,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有烧过的案例,所以现在价格低(飞的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定速挺准的,光悬停定速误差在5转以内的(魔镜看的)
然后设置也方便,日志也方便
但是内部做工真 ...

内部没拆过,这个160A外观我觉得倒挺漂亮的,HW200A颜值都没这么高

网友(2021-11-27):
这玩意咋校准

网友C:
我这两架也都是凤凰16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架也都是凤凰160A

便宜好用,我又增加了一台KDS600杂交机也是用凤凰80A高压电调,已经成功首飞,搭配的还是大号的亚拓700MX电机,电调没怎么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好用,我又增加了一台KDS600杂交机也是用凤凰80A高压电调,已经成功首飞,搭配的还是大号的亚拓700MX ...

我用的850MX电机,飞完电机烫,电调只是轻微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850MX电机,飞完电机烫,电调只是轻微发热

我XL700原装马达飞完电机有七八十度,电调只是温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XL700原装马达飞完电机有七八十度,电调只是温热

我喜欢凤凰电调连电脑直接输入转速、齿比、极数等参数,好盈要起动标定转速,通过改变油门百分数改变转速,不够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凤凰电调连电脑直接输入转速、齿比、极数等参数,好盈要起动标定转速,通过改变油门百分数改变转速 ...

是的,非常好用、直观

网友:
主要的弊病,是没有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