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21-07-03):
雕刻机用了好几年了,一直用得比较小心,最近这一两年,雕刻机反复出现问题,开机进入MACH后,手动Y轴没反应,要打开(点动)主轴后,也就是点动主轴后Y轴才可以顺畅移动,实际上不管主轴是否转动,只要点动主轴,Y轴都可以顺畅移动,但是,这时候主轴也不转,有时转转停停,有时折腾好久才可以恢复,厂家说是MACH软件问题,但重装了好多次,问题依旧,换了块板子也不行,有大师指点一下吗?

进入MACH,手动Y轴无反应,其它轴没问题

进入MACH,手动Y轴无反应,其它轴没问题

要点击主轴正转,Y轴才可以移动,但主轴有时也不转

要点击主轴正转,Y轴才可以移动,但主轴有时也不转

楼主:
如果我载入一个文件走刀,Y轴是可以动的,但大多数的时候主轴也不转,有时走几遍刀路,主轴,Y轴又恢复了,厂家教了我调变频器的方法,但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定频的方式运行雕刻机,考虑再三后没有调整,主轴不转时,变频器的风扇是没有启动的,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太诡异了吧。。。把控制箱整理一遍?Y轴驱动器和变频器有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诡异了吧。。。把控制箱整理一遍?Y轴驱动器和变频器有啥干扰?

整理了上百遍,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理了上百遍,没有用

点动主轴是什么意思,在mach3里启动主轴?。。。问题是,主轴和y轴有啥关系呢。。。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控制软件是用电脑吗?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换一台电脑试试,软件是不是和别的程序有冲突。

网友:
应该是丝杆问题,把联轴器拆下来一试便知

楼主:
丝杆拆下来清理过,电脑也换过,但就是不行,如果不启动主轴,单纯移动Y轴的话,有时会想卡住了一样咔咔响,但只要启动主轴,响声就没有了,移动顺畅,但主轴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主轴是什么意思,在mach3里启动主轴?。。。问题是,主轴和y轴有啥关系呢。。。

对,实际上就是Y轴和主轴有问题,感觉它俩联动了一样,进入MACH后,手动Y轴没有反应,点动主轴转动,主轴也不转,但这时Y轴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