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1.4m v2调试问题,请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2021-07-04):
各位大神您好。自己在某宝买了赛斯纳1.4m v2的空机,然后又各种渠道买了电调,电机舵机等自己组装。目前安装都已完成,但做了几次首飞前的试飞,都发觉油门一加大,飞机就严重跑偏。目前发现的问题是,小油门滑行,稍微有点偏左。大油门,一两米就严重跑偏左边,甚至原地打转,根本无法正常起飞。因为本人也是初入模界,很多原理不太懂。只能把现有的情况尽量说明,希望得到大神的帮助和指导。谢谢。细节描述,人和机头一个方向时,电机安装在电机架上,向右前偏。电机架都是正常按照防火板的螺孔来安装的。电机用的3536-kv900的。电调用的好赢飞腾50a的,设置都是默认,包括那个进角补偿(好像是这么叫吧)。现在不知道是因为前轮稍微偏了造成的加油就严重跑偏还是电机本身的扭矩造成反向力或是其他原因,前轮跑偏我会用遥控器微调舵机尽量找正(个人觉得跑偏也不是特别严重)。但其他原因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谢谢大神

网友A:
听你说的应该是轮子偏了,调轮子再试,一直试到跑直线为止。当然风向也是有影响的,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说的应该是轮子偏了,调轮子再试,一直试到跑直线为止。当然风向也是有影响的,要注意。

谢谢。轮子跑偏我会再微调。风向确实没有,我都是选得风力1级的早上去飞。再次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电机做三度左右的右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做三度左右的右拉角

您好,我看电机支架已经向右做倾斜了,就是支架已经做了右拉角了。您得意思是这个拉角还不够大?如果我在电调里减小补偿可以吗?还是必须电机还得往飞机跑偏的反方向继续调整?

网友C:
从上面看前起落架轮子略带有点内八,也能改善一些跑偏问题。后三点速度慢的时候后轮起作用,速度够了尾轮抬起来的时候方向舵起作用,滑跑时候
适当的带点右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电机支架已经向右做倾斜了,就是支架已经做了右拉角了。您得意思是这个拉角还不够大?如果我在 ...

有没有下拉角?如果有的话,我也没辙了,毕竟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下拉角?如果有的话,我也没辙了,毕竟我也是新手

谢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上面看前起落架轮子略带有点内八,也能改善一些跑偏问题。后三点速度慢的时候后轮起作用,速度够了尾轮抬 ...

您好,我这是前三点起落架那种。问了身边的高手,说可能是拉力线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拉力线是跟真的线还是一个概念。还在学习中。我的守护者我没发现有这么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是前三点起落架那种。问了身边的高手,说可能是拉力线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拉力线是跟真的 ...

不是真的线,红线为拉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真的线,红线为拉力线

哈哈哈。谢谢。感谢亲自画图。大概明白了。不过还是不清楚为啥拉力线过大了。而且不知道怎么改进。还得请高手给我收拾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赛斯纳起飞容易向左,可在滑行起飞时,打点右方向持直线滑行。

网友D:
地面滑跑 不走直线,其实绝大数情况上升不到拉力线的高度和原因,一般都是轮子或地面。塞斯纳的前三点起落架,它的前轮安装情况和轮子自身质量是决定滑行效果的主要决定因素。以我的经验是将前轮的单轮升级成双轮(淘宝有卖的)就OK了,升级后不仅能在铺装路上跑直线,而且在软质地面比如草地也能跑直线,我当初就是这么过来了(飞机装好后在地面一加速不是跑偏侧倾就是栽跟头),换车成双轮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滑跑 不走直线,其实绝大数情况上升不到拉力线的高度和原因,一般都是轮子或地面。塞斯纳的前三点起落 ...

我的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侧倾或是翻了。可为啥油门一大才会?滑行也不会,确实是快了就不稳定

网友E:
四通道航模不管是在地面还是天空,主要还是靠垂尾转向或辅助转向。因为飞机在地面会腾空,轮子的抓地力为0,所以转向力矩会很低。转向主要用于降落以后飞机可以跑回停机坪用。至于你飞机的问题,主要还是飞机技术和经验的欠缺,没有什么捷径,唯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通道航模不管是在地面还是天空,主要还是靠垂尾转向或辅助转向。因为飞机在地面会腾空,轮子的抓地力为0 ...

谢谢您得回复。这是我的第二架固定翼,第一架中号守护者,我觉得,至少起飞没任何问题了。降落我觉得也十有七八可以正常降落。守护者起飞给油也不会这么严重的跑偏甚至侧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得回复。这是我的第二架固定翼,第一架中号守护者,我觉得,至少起飞没任何问题了。降落我觉得也十 ...

所以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毕竟守护者是入门用。全部给你弄好了的甚至还有陀螺仪飞控啥的直接到手就飞。现在这个又是一次重新认识,重新学习的过程。慢慢的,第20架,第200架的时候,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叫问题了。

网友F:
教你一招,趁飞机不注意就赶快拉杆起飞

网友F:
调轮子最好不要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轮子最好不要用微调

好的,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侧倾或是翻了。可为啥油门一大才会?滑行也不会,确实是快了就不稳定

单轮支撑点小,受力不均侧倾或栽跟头,换减震双轮妥妥解决,淘宝搜:航模遥控飞机前三点主起落架塞斯纳182升级改装件跪式减震像真机,或182飞机起落架

网友G:
我昨天也在某宝拍了一架1.4塞斯纳空机,也是新手,不知安装后会不会遇到像你这种情况。1.6白板塞斯纳安装后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也在某宝拍了一架1.4塞斯纳空机,也是新手,不知安装后会不会遇到像你这种情况。1.6白板塞斯纳安装后 ...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教你一招,趁飞机不注意就赶快拉杆起飞

好招!

网友G:
塞斯纳机型我一般都是前轮安装双轮的,像真。滑行跑直线主要靠方向舵联动前起落架(前起落架已调节好,滑跑时跑偏几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塞斯纳机型我一般都是前轮安装双轮的,像真。滑行跑直线主要靠方向舵联动前起落架(前起落架已调节好,滑跑 ...

谢谢指导。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右拉角没做好。虽然电机架做了角度,但感觉还是油门大了反力太大。在想是不是要在副翼那直接补偿一个小角度呢。我看着电机右拉也有一定角度了,但一来大油门还是严重跑偏或者说原地打转了

楼主:
今天特意请了一名私教一起去场地调试飞机。在头两天我自己在电机架上加了一个垫片,是右拉角和下拉角都稍微更大了点,然后调整了电调的进角补偿,由之前的默认低调为中。今天飞机一装好,缓加油明显觉得不跑偏,又加了点,竟然还不咋跑偏。说起来,方向和前轮那个舵机我没动,动的就是前两项。然后一狠心,再加油,竟然~~飞起来了!再天上愉快的飞了几圈,然后也算是踉跄降落,至少不算砸下来那种。真是带着专业人士,不用动手都管用。目前自己感觉,还是跟我动了那两样有关系,但究竟是进角补偿有关还是那个垫圈改变了角度。还要再测试才知道。开心飞机终于飞起来了,专业人士也滔滔不绝给我讲了很多飞行小窍门和知识,还是很值得的。也感谢楼上各位对我的教导和帮助,谢谢

网友:
KV900的电机用的必然是大桨,反扭很严重,此种情况只能加大电机右拉角度才能很好的解决。否则就要换高KV值电机加小桨,但飞机速度会快一点,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有个v1的一米四塞斯纳,就按电机架的右偏角就没问题

楼主:
收到,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