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是这样的飞机

楼主(2021-07-04):
忽发奇想,将就两副机翼,手搓了一个新机身

【自制轻木航模-串列双翼—蜻蜓-哔哩哔哩】https://b23.tv/599cdr

网友A:
大蜻蜓?这样飞机重心落到哪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蜻蜓?这样飞机重心落到哪里了啊?

画三角形那个位置

楼主:
视频链接

【自制轻木航模-串列双翼—蜻蜓-哔哩哔哩】https://b23.tv/UNBzPv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操作起来是不是和一个机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操作起来是不是和一个机翼差不多?

气动布局不好。平飞问题不大,速度可以很慢。俯仰角大时,前翼气流会影响后翼。大仰角爬升,阻力大。大俯角俯冲,会忽然加速掉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动布局不好。平飞问题不大,速度可以很慢。俯仰角大时,前翼气流会影响后翼。大仰角爬升,阻力大。大俯 ...

前后和高度错开,就是“串翼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和高度错开,就是“串翼机”了。

嗯,这架的后翼高2cm

网友C:
一个平直翼,一个大上反角再试试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平直翼,一个大上反角再试试看怎样?

谢谢。也考虑过这个方案,理论上应该会有较大的改善。等下次切板子时,再做一副无上反的机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