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本来看到帖子可以改无线加密狗

楼主(2021-07-04):
问一下大家,本来看到帖子可以改无线加密狗,我的乐迪遥控,线是没有接错的,我就不明白了两个接收机R6DS,一个R6DSM,官网都写着支持ppm信号输出,接上加密狗硬是没反应,我都吐了我的加密狗是黑壳的,无语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

网友:
1.有没有焊坏芯片,检查加密狗供电
2.接收机输出切换到ppm模式没有,引脚线序对吗?

网友:
我的都成功了,用的是天地飞的PPM接受机, 自己检查下  电源正负极有无接错接收机     接受机有无调整到PPM模式。

网友A:
我的也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成功了

你的用的是什么牌子接收呀

网友B:
你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也是乐迪,也是这个加密狗

网友:
多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以前发的帖子,也是乐迪,也是这个加密狗

老哥加个微,还是不行,13480360684

网友:
你这杜邦头接的……该好好查一下通不通

网友:
要接收机支持ppm,用usb5v供电给接收机供电,还有信号线接接收机加密狗信号线上。用接收机代替3.5mm的耳机孔线

楼主:
破案了,加密狗有问题,之前用是没有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一个没有开关的蓝色加密狗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