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 vbar control(VBC)关于遥控器 开关设定

楼主(2021-07-04):
          先来几张MIKADO VBC的美图,为了体验正版mikado产品,VBCT是买不起,在模友那里入手了一台他的VBC和Neo来体验一下,遥控器其实已经买了好多个月了,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折腾,以超级龟速的进程学习中。近期有时间,翻出了自己的老机亚拓500L装上neo,来体验mikado正版的飞行感受。

   学习VBC主要是根据论坛的一个帖子 以及日总翻译的VBC说明书来学习的。
走了一下设置流程大概懂了直升机使用的一些设置选项,还有太多的不懂以后慢慢研究学习,这里想请教一下VBC里面的直升机常用开关设置问题,看了说明书和论坛帖子还是没有太明白。
下图这个是说明书里面的说明:

switches这里面
bank飞行模式切换
motor(马达锁) :切换三挡开关分别是 off(关闭) 、 idli (?马达锁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用途) 、on(打开)
buddy设置这个开关的用途是什么呢,后面的master那个选项有事什么意思呢

switches这里说的设置par锁,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对应到非VBC遥控器以前实际是怎么应用的呢。
par lock 和security具体怎么设置和应用呢

optional switches 说明书上说的是可选开关、根据喜好选配1-3的功能,为此需要其他硬件,我理解的是是不是后期扩展其他功能的。

下图这个是论坛里面模友设置

这里是论坛教程帖子模友设置的,在switches分别设置了三个开关2、4、5。然后再local sw 里面分别设置了 off和4.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再options 设置了和switches里面一样的三个开关2、4、5,既然在switches里面设置了这一个开关、为什么要在这里重复设置一次呢,具体的用途和意思是什么呢???????
模友告诉我说是要能用就行了、但是我想搞明白这些设置的意思,明白的兄弟帮忙解答疑问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去看日总解说VBCT基础功能的视频可以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日总解说VBCT基础功能的视频可以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这个不错、没有vbct就没有看这个教程

网友B:
这个菜单一直没看明白,反正朋友给设好了就一直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菜单一直没看明白,反正朋友给设好了就一直用呢

弄明白自己搞更方便

网友C:
1. 先说Motor开关。off就是关,on就是开,简单。idle(怠速)位是油机用的,将油门杆的最低位设定为某个你指定的数值,或者某个旋钮的值。主要用于调节油机怠速。电机用不着。比如你idle设成32%,那么Motor开关处于idle位时,油门杆最低油门通道是32%,最高当然还是100%。
设置界面和说明书原文在这里:General Settings | VStabi

2.Buddy是教练功能,两个VBC可以无线教练,Master就是本机是教练位,负责发射信号。一般用弹簧开关,开关掰动时教练控中继学员控信号,学员操控,开关松开时教练操控。

3.Par Lock就是你可以在飞行中用两个旋钮调整vbar参数,比如某个旋钮设置为滚转率(敏捷),那么飞行中你扭扭旋钮可以直接在空中调整滚转率。但调好后你可能误碰旋钮,Par Lock开关打开后旋钮相当于失效了,旋转不会改变参数(但虽然锁定时误碰不会改变值,但如果动了旋钮,Par Lock关闭后参数会立刻改变到当前旋钮所处的绝对值)

4.Security 就是第二把电机锁,安全用的,它和Motor必须同时打开电机才会转。

5.Option  1 2 3 有些app会用到这些逻辑开关,需要在app里面指定这些开关,普通飞飞应该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先说Motor开关。off就是关,on就是开,简单。idle(怠速)位是油机用的,将油门杆的最低位设定为某个你 ...

怒顶一个。昨天我还问朋友 par lock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先说Motor开关。off就是关,on就是开,简单。idle(怠速)位是油机用的,将油门杆的最低位设定为某个你 ...

感谢模友、您这个回答好理解、对咱们刚入vbc或者vbcT的没有有很大帮助、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看日总解说VBCT基础功能的视频可以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视频能提供一个链接吗?或者是优酷还是B站里面的用户名也行,我自己去搜,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能提供一个链接吗?或者是优酷还是B站里面的用户名也行,我自己去搜,多谢啦!

优酷搜VBCT就行了,日总出的教程很多。

网友E:
老哥, 我vbc遥控器怎么才能安装天蝎星电调的软件啊 我下载好了 遥控器里有了 但是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 我vbc遥控器怎么才能安装天蝎星电调的软件啊 我下载好了 遥控器里有了 但是安装不了

我也没有安装过、但是理解是先遥控器连接电脑下载好APP、然后再遥控器里面APP管理里面要启用这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