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车辆] 1:16 AVVX 验证型两栖战车中秋节正式服役 2021.09.20更新

楼主(2021-07-04):
1:16 AVVX 验证型两栖战车第一季
   在顺利制作完 16比例AVV7后,认真总结第一辆样车的各种得失,决定制作第二辆样车,这辆车也定义为样车,目的是验证低位进水,使用喷泵推荐,提高水上动力和速度,另外也是准备验证模块化设计,对车辆在同一底盘上,进行多车型的变化搭载。

1:16 AVVX 验证型两栖战车 中秋节 正式服役

视频

楼主:
首先回顾,第一辆AVV7 验证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399&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20
1:16 AVV7两栖战车制作 2020.10.18 45楼更新下水登陆图片和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544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20
1:16 AAV7两栖战车制作---第二季 上层制作不定期更新开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093&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20
1:16 AAV7 两栖装甲车 入伍成都舰队服役

楼主:
新的AVVX 首先要改进的就是进水方式,相对AVV7的高位进水,对车辆的配重要求太高,于是参照俄式车辆和喷泵方式,采用了底盘进水喷泵推进。首先,根据了西方和俄式,还有05式的一些特征,架空设计了这款AVVX底盘。

楼主:
国产04侦察,和德国山猫,还有毛子的MBP3,身上能都找到一些影子吧

楼主:
进入正题,设计完成后进入验证制作装配阶段。这里给大家制作16比例坦克分享一个经验,利用恒龙坦克的成品动力和行走机构制作车辆是最为简单高效的,没有为什么,恒龙已经经过了市场的验证,他的行走机构是非常优秀的,你最多只需要更换动力或者波箱,他的履带,负重轮,驱动轮,诱导轮,拖带轮,摇臂,及螺丝扭簧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和简单的结构,没有强大的动手能力,就不要另辟蹊径,浪费时间和精力。

大家注意看,这是恒龙M1坦克的行走机构,摇臂结构,这是设计坦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关系到你的坦克比例和整体协调性。我通过几种恒龙坦克行走机构的对比,最后得出结论,M1的行走机构,是最高效和简单的,我这几张图片希望大家能看懂,你也可以对比下T90 的底盘结构,在我们现有打印条件下,我个人认为,这是最优选择。

楼主:
下面水上动力,还是自己设计的螺旋桨喷泵结构,没有完全使用喷泵结构是考虑到制作的简单,动力也是常规有刷电机,中规中矩的搭配。目的还是在于先验证可靠性,最后在提升。

楼主:
分割车体进行打印,这里为了控制打印时间和精度,把车体分割成8个模块,每个模块间设计了扣板结构,方便组合。
另外,之前有朋友问我打印的制作模型的一些心得,我统一写在另一篇帖子里,我这里给个链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里面我对3D打印制作模型在打印过程的一些心得。

2020.08.25 全3D打印LCM3登陆艇制作有感----国庆节正式加入成都舰队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111&extra=

很多朋友都有打印机,但是打出来的模型瑕疵很多,其实不是你机器的问题,是你在切片布局打印的时候,没有找对方法。希望我的体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车体打印

扣板处先用502粘接,然后用704密封胶填缝,车体内部用环氧树脂加玻纤布做强化加固和密封。

楼主:
待车体固化后,可以安装行走机构了,这一套是M1的履带,负重轮,诱导轮,驱动轮,摇臂扭簧。很好安装。

抹点黄油,毕竟是要下水的。

关于驱动轮的密封,之前AVV7里介绍过,这里不多说,关键就是骨架油封圈加704密封胶。

楼主:
本来想搞成无拖带轮的结构,但是跑起来发现效果不好,还是加上拖带轮。

楼主:
加一些细节,先把基础底盘完成了,再决定车型方向。

网友:
太牛了,膜拜

网友A:
比较感兴趣打印纹最后怎么处理?

网友B:
大佬啊大佬,终于看到两栖装甲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啊大佬,终于看到两栖装甲车了

这个不难,我之前AVV7已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感兴趣打印纹最后怎么处理?

其实,聪仿真角度上,坦克装甲车辆表面都是不光滑的,有些地方的打印层纹甚至和真车还很一致,所以一般只需要粗略用刮刀修一下,实在需要平滑面,那就只能刮灰解决。也可以用3D打印抛光液来处理。

楼主:
客气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C:
你的打印件渗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打印件渗水不?

首先你的打印件填充密度要在80%以上,其次整个车壳内部要做环氧和玻纤布加固密封。
如果打印件渗水,是设置问题。按照fdm的成形原理,是不会渗水的。

网友:
成都手工党最近都流程耍水陆两栖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