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璞归真

楼主(2021-07-04):
        众所周知,现在的电动飞机动力都非常强悍。
        我入模的时候坚信700起步动力是4535+200A,后来遇到的新手很多也是这样认为(实际上悬停他都飞不好)。
        随着飞行次数增多,我意识到一通乱给螺距是出力不讨好,飞行效果不佳而且对飞机动力消耗很大。后来慢慢试着搭配螺距和升降副翼,螺距给合适即可,这下电流立马下来了,平均不到100A。特别是飞过几次油鸡,我发现很弱的动力也一样可以飞好看。
        暴力分子自动忽略本帖,希望大家能飞得更刺激(这样咱能天天欣赏到刺激视频),我可能是飞多变佛系了。从200A到160A现在尝试100A。新人们看到可醒醒吧,不要再魔怔“非200A不买”!

网友A:
快乐就好,楼主那个旋翼头是配重的吗?

网友:
不一定啦 就算平时飞行时电流再低 也还是建议给点亢余防止过载 如果温柔飞3d的话140a或者120a就差不多了 不要挑战飞机的极限 暴力飞就160a或更高 看需求
来自微站

网友:
看os的说明书,os 105功率在3.75hp,不到 3 K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乐就好,楼主那个旋翼头是配重的吗?

是的

网友B:
低转速6s 700

网友:
早些年4035还不是一样飞嘛,技术不够300A一样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速6s 700

12S 1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12S 100A

我觉得4楼说得对,即使不暴力飞,多给点余量,免得烧啊

网友C:
一直以来我都弄不明白,什么叫螺距给合适是怎么搞合适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以来我都弄不明白,什么叫螺距给合适是怎么搞合适法。。。

咋搞合适不好说,但你玩下油机就能知道咋叫不合适

网友:
大部分飞手都只是飞飞吧,不是朝着专业飞手方向发展的,够用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咋搞合适不好说,但你玩下油机就能知道咋叫不合适

飞油动手法不行是不是会憋熄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飞油动手法不行是不是会憋熄火?

油机动力比较弱,螺距猛抽掉转很多,表现出来就是飞机掉高,所谓的螺距给合适,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是充分利用飞机运动时的能量,转化为桨的动量,减缓掉转。而不是猛抽螺距来对抗它。第二是降低飞机由相对静态到运动时候的加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油机动力比较弱,螺距猛抽掉转很多,表现出来就是飞机掉高,所谓的螺距给合适,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是充 ...

如果把油机换个排量大些的动力是不是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把油机换个排量大些的动力是不是弱?

你要改大排量,有两个问题,第一是飞机本来就设计给那常用的几款发动机用的,你要改发动机,首先把飞机也给改了。第二是市面上的甲醇机并没有电机那样选择这么多,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款。更别说汽油机了。好吧,最后就算你改成功了,动力还是没有电机强,4735电机最大持续功率有7KW,一个正常700用的120甲醇机最大功率才2KW出头,所以让你装3个甲醇机还不及一个4730电机,所以就直升机来说,油机和电机比动力还是算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要改大排量,有两个问题,第一是飞机本来就设计给那常用的几款发动机用的,你要改发动机,首先把飞机也 ...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OS105HZ-R带泵发动机.重量608克.最大功率output:3.75hp=2796瓦.推重比2795/608=4.6

油机的推重比是电动两倍以上.油机做动作会更加轻松容易.电动的功率如此强大还飞过不油机.原因就是电池重量太大.自重消耗太多动力.陷入了米多加水.水多加米的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OS105HZ ...

哈哈,有意思,那你玩油机吧,动力这么强,不打扰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OS105HZ ...

虽然我不玩油机也不太懂电工。这算法怎么和现实不一样。Raw油机发售时候大胖子厂手说油的功率一般才电的一半。油机得加舵机,甚至独立电源,油重,不见得比电的轻。都是电的动力变现完全强于油,同一个厂手飞同一机架的油电版都能明显看出来。

网友I:
700 4525就够了 用4530一个是有的人有暴力需要  另外更重要是留出一些冗余   马达稍微大一号  但是转速不一定高   这个组合未必就很费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不玩油机也不太懂电工。这算法怎么和现实不一样。Raw油机发售时候大胖子厂手说油的功率一般才电的 ...

电直也需要用舵机.电动的动力确实强于油机.但是已经被电池重量消耗掉.飞行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在降下的时候电池重量丝毫不会减少.油机却是越飞越轻.推重比越来越大.动力越来越澎湃

网友:
引用 网友I:
700 4525就够了 用4530一个是有的人有暴力需要  另外更重要是留出一些冗余   马达稍微大一号  但是转速不一 ...

我罗7用原配4535马达悬停两分分钟下来电机都汤手,大兔子用4725马达3D一个电下来才差不多热

网友:
我罗7用原配4535马达悬停两分分钟下来电机都汤手,大兔子用4725马达3D一个电下来才差不多热

网友:
应该是4525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直也需要用舵机.电动的动力确实强于油机.但是已经被电池重量消耗掉.飞行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在降下的时候 ...

有两个小问题你忽略了,发动机巅峰期就那么几十个起落,另一个就是电动尾段的推重比也远强于发动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小问题你忽略了,发动机巅峰期就那么几十个起落,另一个就是电动尾段的推重比也远强于发动机

电机和电池没有循环寿命?在说1次油机的推重比4.6、电动的推重比2.1、根本没得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机和电池没有循环寿命?在说1次油机的推重比4.6、电动的推重比2.1、根本没得比

你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OS105HZ ...

您这个推重比的算法,真是涨见识了,亮瞎了我的18k氪合金的眼。

凭什么电机算推重比要算上电池的重量?
油机就只算发动机自己?那您干脆只用算活塞和连杆的重量好了,推重比大于100...

网友:
电的功率有峰值有持续,持续4400w的电机峰值通常翻倍,并且峰值功率也能有一定时间的持续能力,暴力3D飞行大多时候都是峰值和持续功率之间横跳的,显然电的上限更高,实际用多少功率取决于你飞的动作和手法,而油的上限就是别人的下限,这就是油和电本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OS105HZ ...

1.这叫功重比;
2.电机带电池一起算,算发动机的时候不带油?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根据甲醇密度0.79克/mL.亚托700n油箱体积630cc的油料重量为498克

OS105HZ-R带泵发动机.重量608克.最大功率output:3.75hp=2796瓦.动力加油料重量为1016克.推重比2795/1016=2.75

油机的推重比仍然高于电动.随着油料的消耗油机重量会减轻.做动作会更加轻松容易.电动在飞行过程中电池重量丝毫不减.而且电池电压下降.电动飞起来会很吃力.所以电动的功率如此强大还飞过不油机.原因就是电池重量太大.自重消耗太多动力.陷入了米多加水.水多加米的恶性循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800MX4730电机.重量515克.最大功率4400瓦.两个格式6s5000电池790*2=1580.推重比4400/2095=2.1

根据甲醇 ...

不能这样比较 800mx峰值功率是8800w 持续功率才是4400w 用较低的持续功率比较明显不合适 应用5500w或者其它更大的功率测算 而且油直是要一个另外的电池给机上所有电子设备供电 所以功重比油机会更小
这样一算 油机还比电机好吗? 况且油机输出功率远不如电机
来自微站

网友:
200A一次投入终身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能这样比较 800mx峰值功率是8800w 持续功率才是4400w 用较低的持续功率比较明显不合适 应用5500w或者其 ...

峰值功率只有2秒.超过会烧电机.正常飞行只能用持续功率.加上油直用2s接收机电池只有200克.油动的推重比还是超过电动.因为电动的性能没法彻底吃掉油动.所以油机仍然没有停产

网友:
如果重量没多太多,差价可以接受,选大一点的应该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这个推重比的算法,真是涨见识了,亮瞎了我的18k氪合金的眼。

凭什么电机算推重比要算上电池的重量 ...

和大名鼎鼎的空山有什么争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大名鼎鼎的空山有什么争论的

这么巧啊!都是圈子内的几个老熟人.请问有何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赢了

我觉得下士的水平居然比上将高那么多